制作收发信机为什么都只用碳膜电阻?

楼主(2021-01-18):
买了一本“小功率的力量QRP制作”(影印版的,不太清楚),里面所有的收发信机制作都注明用碳膜电阻,难道金属膜电阻不能用在高频电路吗?

网友:
除了衰减器等用途,电阻的寄生电感影响并不突出

网友:
成本问题吧,碳膜电阻还对湿度敏感呢

网友A:
那书是啥年代的?便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书是啥年代的?便宜呀。

国内2010年翻译出版的,美国原著2006年

楼主:
我感觉也是这个原因。手里没有碳膜电阻了,不然可以测量对比一下。我现在测量电感能到达1nH的分辨率

网友:
PDF版的还是比较清楚哦。
对于金属膜电阻,作者没有验证,倒未必不能使用,也许大多数位置都可以用,仅仅个别的地方不行呗;
金属膜电阻成本高,一般手里积存少,而碳膜电阻一般存的多,使用易得。

网友B:
你书都买到手了,动作好快啊!我这里有PDF版的,42M大小,清晰度不错,里面的内容很吸引人,哈哈。需要的给个邮箱,我发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书都买到手了,动作好快啊!我这里有PDF版的,42M大小,清晰度不错,里面的内容很吸引人,哈哈。需要的给 ...

是啊!谢谢了!
jqx021@sina.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书都买到手了,动作好快啊!我这里有PDF版的,42M大小,清晰度不错,里面的内容很吸引人,哈哈。需要的给 ...

916662481@qq.com,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书都买到手了,动作好快啊!我这里有PDF版的,42M大小,清晰度不错,里面的内容很吸引人,哈哈。需要的给 ...

有劳您发一下,谢谢啦!hebzzw@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书都买到手了,动作好快啊!我这里有PDF版的,42M大小,清晰度不错,里面的内容很吸引人,哈哈。需要的给 ...

收到了,谢谢了!

网友:
作者是美国工程师,人很朴实的,他们玩QRP喜欢自己动手做,线路简单效果好的就受追捧,和咱们玩单管收音机的乐趣是一样的。用的零件也是因陋就简,够用就行,不太讲究的,碳膜电阻用在这种电路是足够的。如果发烧了,用金属膜当然更好。
其实在咱们国家的239-1收信机里,以及那些老晶体管收音机里,金属膜电阻用的很多,当然性能比碳膜好些,几十年过去还是好好的。
没有什么技术上的特别原因,只是习惯和标准不同。

网友C:
我弄到一盒没有拆封的碳膜高频电阻,估计高频用碳膜电阻好吧

网友:
2xshy@163.com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书都买到手了,动作好快啊!我这里有PDF版的,42M大小,清晰度不错,里面的内容很吸引人,哈哈。需要的给 ...

2xshy@163.com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弄到一盒没有拆封的碳膜高频电阻,估计高频用碳膜电阻好吧

你怎么知道是高频电阻?

网友:
谢谢,学习
我的邮箱
btdhtx@126.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书都买到手了,动作好快啊!我这里有PDF版的,42M大小,清晰度不错,里面的内容很吸引人,哈哈。需要的给 ...

有劳您发一下,非常感谢!
cjb20050101@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书都买到手了,动作好快啊!我这里有PDF版的,42M大小,清晰度不错,里面的内容很吸引人,哈哈。需要的给 ...

1467020536@qq.com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书都买到手了,动作好快啊!我这里有PDF版的,42M大小,清晰度不错,里面的内容很吸引人,哈哈。需要的给 ...

fagedistance@163.com
谢谢

网友:
金属膜电阻有电感?为啥我测了几个10K电阻都是 170uF-180uF

网友:
842927767@qq.com 谢谢楼主了。

网友B:
都收到书了吧?估计今晚要熬夜了

网友D:
说的好像碳膜没有电感一样。

同样的非铁磁材料(碳膜、金属膜),走一样的几何路径,电感相差不大的。
除非是金属膜电阻率太低了,同样阻值需要多绕几圈。

不过还是看有设备的各位验证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说的好像碳膜没有电感一样。

同样的非铁磁材料(碳膜、金属膜),走一样的几何路径,电感相差不大的。 ...

我已验证了,只有电容没有电感,待其他大佬继续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已验证了,只有电容没有电感,待其他大佬继续验证

哈哈,不验不知道,一验吓一跳

网友:
还有比碳膜更低廉的电阻,
为了整机品质最低要求是碳膜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不验不知道,一验吓一跳

书上讲的无感电阻是指碳质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书都买到手了,动作好快啊!我这里有PDF版的,42M大小,清晰度不错,里面的内容很吸引人,哈哈。需要的给 ...

谢谢老师!请发10632324662@qq.com
记得多年前还有一种叫做碳质电阻的,比碳膜电阻和金属膜电阻要差一些,但很廉价。

网友:
maxjiaxing@163.com       谢谢楼上,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收到书了吧?估计今晚要熬夜了

收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
高频电路应该是实心碳质电阻而不是碳膜电阻,

网友:
碳膜电阻什么的  ,热噪音大  ,最后底燥大   , 信号收发   , 如果没噪音   ,有时候你会怀疑  ,是不是设备坏了  ....................

网友F:
最好用原设计推荐的电阻,金属膜与碳膜的温度系数不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最好用原设计推荐的电阻,金属膜与碳膜的温度系数不同

在这种场合,选择碳膜电阻应该不是温度系数的原因,温度系数那点儿变化值相对于电阻误差太小了,加上又不是基准电压采样分压网络,对温度系数这个基本没有啥要求。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在这种场合,选择碳膜电阻应该不是温度系数的原因,温度系数那点儿变化值相对于电阻误差太小了,加上又不 ...

不是温度系数大小的区别,是一正一负,最好不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书都买到手了,动作好快啊!我这里有PDF版的,42M大小,清晰度不错,里面的内容很吸引人,哈哈。需要的给 ...

1505361308@qq.com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内2010年翻译出版的,美国原著2006年

粗粗翻了几下这本书,发现这些小功率发射机的制作原则是高仿——提倡从各种旧机包括那些所有陈旧的无线电设备中去“淘”元件,并有一处提到可以将制作完成的新机转卖到600~800美元...

显然,使用碳膜电阻这种毫无可靠性的元件目的,就没那么纯粹了。

网友:
谢谢老师提供的好资源! 282821878@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书都买到手了,动作好快啊!我这里有PDF版的,42M大小,清晰度不错,里面的内容很吸引人,哈哈。需要的给 ...

老师百忙之中抽空也发给我一份,多谢啦
38941238@qq.com

网友:
老师百忙之中抽空也发给我一份,多谢啦
122279247@qq.com

网友:
没什么概念,金属膜的更精确,只要不是感性。

网友:
高频电阻对电感有要求,肯定不能刻螺旋纹,大功率的均为铂片型及风冷型,小功率的管脚短甚至无脚,有点像贴片,阻值一般比较小,十余千欧好象没见过。今非昔比,碳阻性能亦大幅提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怎么知道是高频电阻?

什么写着呢,碳膜高频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书都买到手了,动作好快啊!我这里有PDF版的,42M大小,清晰度不错,里面的内容很吸引人,哈哈。需要的给 ...

劳烦您给我发一份!谢谢!    haogshun@qq.com

网友:
这个,应该当时流行的电阻有两种:一种是碳膜的,另一种是线绕的。所以说要用碳膜的。金属膜的当然也可以啊。
其实现在来看,最好的电阻是贴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温度系数大小的区别,是一正一负,最好不混用

同样因为收音机这种应用场合,温度系数导致的阻值变化,与电路对阻值精确度的要求而言,基本可以忽略,所以跟温度系数无关。

网友:
老师百忙之中抽空也发给我一份,多谢啦   32221923@qq.com

网友H:
问了分配到电阻厂的一位同学,回答的大概意思,最早的高频电阻就有碳膜,碳膜易制,价廉,对脉冲负荷适应性好,固有噪声电动势小,具有负的温度系数,电压稳定性好,八几年还在生产,如型号RTCP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了分配到电阻厂的一位同学,回答的大概意思,最早的高频电阻就有碳膜,碳膜易制,价廉,对脉冲负荷适应性 ...

刚刚用5只20M  1/4W的金属膜电阻串联,做一个100:1的高输入电阻的示波器探头。接入示波器上的测试信号,调整补偿,上升沿严重弯曲,感觉是电阻的寄生电感所致。现又重新购买1206的20M电阻等待再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用5只20M  1/4W的金属膜电阻串联,做一个100:1的高输入电阻的示波器探头。接入示波器上的测试信号, ...

上升沿严重弯曲,明显是分布电容所致,要用电容补偿。

估计也补偿不了,示波器输入端口的分布电容再除以100,难以满足。

网友:
现在一般的贴片电阻应该也是碳膜的吧?只不过因为几何结构的原因,贴片电阻的分布电感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书都买到手了,动作好快啊!我这里有PDF版的,42M大小,清晰度不错,里面的内容很吸引人,哈哈。需要的给 ...

方便请分享一下电子书,谢谢! 125605687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