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请老师傅们帮忙看看这个换完高压包的问题 。

楼主(2021-01-18):
一台20寸的彩监,最近高压包坏了,由于买不到原装的高压包就到网上把旧件寄过去定做了一个,原机高压包是有 个倍压盒的,定制的当然没那个倍压盒了。定制件到了装机测试,开机没问题,但是后来发现屏幕左边有暗的竖条,越左边就越深,屏幕右边基本上看不见那些竖条。不知道的人会说是管子烧屏了,其实管子是好的,坏之前还一直再用的,不死心以为这台是电路上的问题,就把高压包拆下来换到另一台也是高压包坏掉的同型号机器上测试,结果问题一致。还麻烦请各位老师傅判断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竖条,定制高压包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谢谢各位

原包

原包

网友A:
估计是行输出的信号波形较差(比如振铃严重)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行输出的信号波形较差(比如振铃严重)引起

谢谢回复。这个如何解决?或者给定制行输出的一点建议 我再去定制两个试试

网友:
场偏转可能位置问题,调整偏转线圈

网友B:
就是振铃条,行输出潜布电容问题,山寨行输出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振铃条,行输出潜布电容问题,山寨行输出通病。

谢谢回复  。  就是行输出的制作工艺问题吗? 再定制也没法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  就是行输出的制作工艺问题吗? 再定制也没法解决?

把这个问题反馈生产方看看,他们是否有解决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这个问题反馈生产方看看,他们是否有解决的办法?

谢谢 。 我刚才反馈给定制商家了,他还没回复。能搞定倒问题不大,最多再花点钱定制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高压包磁芯接地试试。用金属片把高压包屏蔽一下。金属片接地。

谢谢回复,我把高压包包起来试试。你说的磁芯接地?这个怎么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  就是行输出的制作工艺问题吗? 再定制也没法解决?

行输出初级线圈是有电感量要求的,山寨产品圈数少或磁芯质量欠佳电感量不足,只能在调整时减小气隙(磁路闭合处垫纸),导致振铃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输出初级线圈是有电感量要求的,山寨产品圈数少或磁芯质量欠佳电感量不足,只能在调整时减小气隙(磁路 ...

定做时让他用原磁芯能否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做时让他用原磁芯能否解决?

不好说,如果原件损坏后测不准原来的初级圈数,用原磁芯也无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就是振铃条,行输出潜布电容问题,山寨行输出通病。

对于振铃现象只能换行输出变压器,这个应该是工艺问题,看有些人说是没有倍压盒,这个应该是误解,顾名思义,倍压只是提升高压而已,高压只与光栅的亮度有关。

网友:
我原来修黑白电视机时碰到这样的情况一般是要调整磁芯的缝隙垫纸厚度来解决,彩电一般没碰到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那个倍压盒接上试试。称它为倍压盒实际是错的.内部只是个高耐压电容而已.对高压加强滤波.由于显象管本身 ...

好的  明天我试试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振铃现象只能换行输出变压器,这个应该是工艺问题,看有些人说是没有倍压盒,这个应该是误解,顾名思 ...

工艺好点 料用好点还是有希望解决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明天我试试看  谢谢

注意:气隙(垫纸)增大后高压会增加(表现为行幅减小),需要增大逆程电容(就是耐压1600V的1个或几个电容)。

网友:
高压包AFC脉冲畸变引起,把高压包AFC脚焊开不用,在磁芯绕3圈一端接地,另一端接到AFC电路,调整AFC电阻使AFC脉冲稳压管嵌位合适试试,两个线接反可以退换一下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工艺好点 料用好点还是有希望解决的吧?

你采取16楼的方法试一试,通过垫磁芯的间隙看看有没有改善,如果有改善的话,就是行变的问题,刚才翻了一下旧书,还可以把整个行变用铁片做个屏蔽罩,只让高压线穿空伸出方法解决,刚才的方法也是解决黑白的电视机的,彩电应理同理,现在我就剩下这一本黑白的书查了,彩色的书都丢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采取16楼的方法试一试,通过垫磁芯的间隙看看有没有改善,如果有改善的话,就是行变的问题,刚才翻了一 ...

好的  非常感谢

网友:
显然定制的行变与原行变参数上有差异。从屏幕上看已影响到了行输出电路的阻尼参数,造成了行阻尼不良。这个问题没有简单方法可以解决,除了更换合符要求的行变外只能在阻尼电路上下一些功夫。如果用的是带阻尼行管可更换其它帶阻行管试试,如是外挂阻尼管的行输出电路可更换其它型号阻尼管试试。中心思想就是调整一下有关阻尼的外环境,使其"负负"得正。

网友:
一般定做的多数高压不足,色彩亮度都达不到原来效果,早期换过日立2575高压包,也是出现阻尼条,咋处理无效

网友F:
楼主可以试下在高压包磁芯上用绝缘电线缠绕合适绕组来寻求行输出变压器与行偏转线圈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试下在高压包磁芯上用绝缘电线缠绕合适绕组来寻求行输出变压器与行偏转线圈阻抗匹配。

好的 谢谢回复!

楼主:
这机器B+ 80V  视放板电压是130V 视放电压是电源板单独供电的。  找个21寸 b+接近80V的改下是不是可行?灯丝电压如果差的大的话能不能直接电源板上拉一组稳压下单独给灯丝供电?

网友:
如果没有其他办法,楼主可试试开关电源常用的消电压尖峰方法:1、用导线绕两匝次级,引到示波器观察其工作时的波形,并与正常的波形作比较。2、按开关电源的方法,在初级绕组并一个二极管与rc组成的抑制振铃网络,试改变rc值,直至振铃消除、波形与正常波形相近

楼主:
好的  非常感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把高压包包起来试试。你说的磁芯接地?这个怎么整?

我记得早期CRT彩电在设计时印制版上有个金属片接地,高压包安装时底部的磁芯正好压在这个金属片上,实现接地。如果你的机器没有这个金属接地片,看看高压包的磁芯上有没有一根金属卡子,有的话,焊一节塑料外皮导线接地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记得早期CRT彩电在设计时印制版上有个金属片接地,高压包安装时底部的磁芯正好压在这个金属片上,实现 ...

好的 我试试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