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玩过卡座机器。。

楼主(2021-01-18):
录音机很久就开始玩了但从来没有玩卡座机器。据说卡座机器工作不是皮带传动结构驱动磁带的,磁带的稳定性和抖晃率非常低,所以聆听磁带上的音乐将是一种享受,有玩过卡座的朋友谈谈如何?

网友(2021-12-08):
引用 网友A:
您换对好箱子 再换个差不多的功放  对比听听再说吧。。。。

盒式带的音质 真不快乐。。。。。

有人听矿石机比听CD,无损还要快乐得多,不要去否定各人的喜好

网友A(2021-01-21):
听惯了CD 就别玩卡座了  怎么鼓捣也不爽

实在想玩模拟的话 吃得下炒豆就玩黑胶  吃不下炒豆就玩开盘机

网友:
卡座机也是皮带传动,惯性轮大,转动稳,有2~3个电机,各负其责,电路设计,特别是录音,比普通录音机专业。

网友:
我有两台卡座,拆开给版主看看

网友:
好久不听了,角落里翻出来,版主欣赏

网友:
1-卡座自动识别磁带的材质属性,从而自动调整偏兹和录放补偿电路。
2-很大的有的则是铜制惯性轮保证极低的抖晃率。
3-可以实现快速翻转,检测到磁粉没有之后立刻转向,而不必等到引带到头,只有0.2秒的音乐间断
4-有偏磁列表,根据不同的磁带品牌可以手动调整偏磁和电平,以获得最佳的复制效果
5-极宽的频响和动态(好像可以到18K或更高,忘记了)
6-高信噪比
7-有录制编辑功能

网友B:
介绍一下机器功能:
整机全都是轻触按键
关仓也是按键,不用拿手往里推
自动翻转磁头循环播放
A.B 卡功能完全相同
高速选曲功能
高速复制功能
高速倒带功能
外部录音手动电平调整,左右声道电平调整
录音自动检测功能,按ATC 键,机器自动反复(来回倒带)3次每次录制几秒钟,分别检测录音电平,高音,低音,然后倒带回来暂停,等待录音操作,这样录出来的磁带跟母带基本无区别
最大毛病:
按键电路是那种串联电路,轻触开关时间长了容易串键
计时器100进位,不是60,非常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专业卡座有直驱的(像录象机主导轴),大多数卡座和录音机一样~

也见过Walkman有直驱的,工艺真牛~

网友:
卡座和收录机不是一个级别的特别是录音,好一点的两磁头卡座都有偏磁微调旋钮或者自动cal偏磁和hxpro动态偏磁自动识别一类二类四类磁带自动调出当前使用磁带的偏磁数据,三磁头的好多都是手动cal还有频率校准

网友:
普通的两磁头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介绍一下机器功能:
整机全都是轻触按键
关仓也是按键,不用拿手往里推

那个不是计时器,是计数器数圈的 是记录收带轮的圈数

网友D:
卡座单卡的绝对是高档货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卡座单卡的绝对是高档货啊呵呵

好像单卡的也不完全是高档货

网友E:
市面上极少的东西!都是海外淘,价格走高了!

网友:
卡座机芯很结实

卡座机芯 (1)

卡座机芯 (1)

卡座机芯 (2)

卡座机芯 (2)

网友:
我认为三个电机分别进行,1.正常播放,2.快进快退,3.加载。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档货,双卡,电键,自动翻转

此言差矣,高档卡座只有一个卡,而且必须三磁头~~~

最贵的是中道系列
其次sony teac 雅佳等等等等,和普通录音机比起来是质的飞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市面上极少的东西!都是海外淘,价格走高了!

卡座闲鱼上很多,三磁头DD主轴直驱的1000多

网友G(2021-12-07):
引用 网友A:
听惯了CD 就别玩卡座了  怎么鼓捣也不爽

实在想玩模拟的话 吃得下炒豆就玩黑胶  吃不下炒豆就玩开盘机

哈哈,我刚好相反,听惯了卡座磁带的声音,现在CD机都闲置一边了。

网友H:
我也没有玩过卡座,只有一个sony录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没有玩过卡座,只有一个sony录音机

我买了一个卡座,主要是为了录音,

然后在收录机播放,一类磁带也很好听,想听啥就录啥,音源丰富。

网友I:
这不是卡座机芯,是手提收录机的机芯,而且只是单向走带的机芯。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这不是卡座机芯,是手提收录机的机芯,而且只是单向走带的机芯。

这个收录机的机芯,设计得厉害啊,啥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收录机的机芯,设计得厉害啊,啥牌子?

先锋。

网友:
肯定是高档机器。

舍得用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哈哈,我刚好相反,听惯了卡座磁带的声音,现在CD机都闲置一边了。

您换对好箱子 再换个差不多的功放  对比听听再说吧。。。。

盒式带的音质 真不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换对好箱子 再换个差不多的功放  对比听听再说吧。。。。

盒式带的音质 真不快乐。。。。。

萝卜青菜。

网友J:
正版磁带加上好卡座,比CD耐听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正版磁带加上好卡座,比CD耐听多了

很多人对卡座磁带的认识,还停留在以前录音机的年代,只有自己亲自玩过才会明白,指标好并不代表听感就会好。

网友:
玩卡座就玩单卡机,三磁头更好。

网友K:
我有一个SONY的双卡座,长期放置后好像CPU坏了,开机无反应,所有电压正常,检测复位、晶振无效,只能放弃了,机芯是用凸轮加载的,但控制不是继电器,而是走带电机反转控制加载,一直没有恢复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有一个SONY的双卡座,长期放置后好像CPU坏了,开机无反应,所有电压正常,检测复位、晶振无效,只能放弃 ...

CPU的工作条件,电源电压正常,晶振,复位,以及按键不能短路或者漏电,在检查一下按键(长期不使用或许按键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L:
CPU的工作条件,电源电压正常,晶振,复位,以及按键不能短路或者漏电,在检查一下按键(长期不使用或许 ...

还有一种是使用了遥控器关机,在次开机就必须使用遥控器来开机。

网友:
盒式磁带 带速太慢了 1- 7/8 吋 每秒, 带宽不够
开盘 最小的速度达到 3- 3/4吋,带宽足够覆盖听阈

网友:
现在还在吹捧过时的东西,基本是卖家在吵作,引导不明真相的初哥去接盘

网友:
直驱低速马达 闭环走带 两个压带轮 这是最好的 但 偶尔挑带子 原因是带壳厚度和磁带里两个小轮有公差

还有直流马达皮带驱动和飞轮配重

一些低档机器 马达不好也就算了 飞轮也很轻 这些机器如有空间自己加工一个飞轮是可以咸鱼翻身的

网友:
CD记录量也不够 无法把多边形正确还原成平顺的波形 虽然说好的CD机算法好 平顺 但这是真实的声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