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11单端

楼主(2021-01-18):
实际测量了一下,6N11并联单端 ,输出功率0.5w 效果可以。比6N1要好 6n11内阻2.16千欧 使用6P1输出变压器即可满足。因为内阻比较低,比较适合小功率输出,低音效果良好。

楼主:
屏压90.电流30毫安 (并管)

网友A:
用这管获0.5W代价不值

网友B:
理是这个理,6N11炒上去了,性价比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是这个理,6N11炒上去了,性价比低。

嗯!手头上正好有这个管子,就试了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管获0.5W代价不值

随手搭一个,玩有的时候就不考虑那么多了

网友:
不是说6N11寿命比较短?确实如此就弯其它管好了

网友C:
这个手头有什么管子就用什么管子,6J1一大堆也可以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手头有什么管子就用什么管子,6J1一大堆也可以试试吧

我做过6J1推6J1卧室也够用

网友D:
两个6n11就五六十了,我的12bh7单管单端,嫌贵换成6n6,最后换成6n1,现在也听得挺好

网友E:
可以尝试6N6推挽,低内阻,据说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尝试6N6推挽,低内阻,据说效果不错。

试了一下还行

网友:
我用6n6单端

网友:
6N6会更好的

楼主:
感觉6N6声音有点硬

楼主:
没专门绘制电路 ,就搭着试了一下,并管 电流30MA 阴极电阻50欧

网友F(2023-03-17):
引用 网友D:
两个6n11就五六十了,我的12bh7单管单端,嫌贵换成6n6,最后换成6n1,现在也听得挺好

12bh7和6n6区别大吗

网友:
现在有几种复合双三极管20多元一只,一只一个声道,复合大管屏耗6-7瓦,做个桌面音响正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2bh7和6n6区别大吗

                         灯    丝                   放大系数      互    导       内阻     极限屏耗    极限屏压
12BH7      6.3V/0.6A,12.6V/0.3A           16.3      3.1mA/V     5.3KΩ       3.5W         450V
6N6            6.3V/0.76A                          20        11.4mA/V   1.75KΩ     4.8W         300V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灯    丝                   放大系数      互    导       内阻     极限屏耗 ...

请教白版同一支双三极管内的参数差异有可能会大吗?我的6n11和6922的阳极电压始终相差10v,阴极相差0.1v,功率级用12bh7的各部分参数均正常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教白版同一支双三极管内的参数差异有可能会大吗?我的6n11和6922的阳极电压始终相差10v,阴极相差0.1v ...

6N11、6DJ8、6922、这些高互导双三极管(12.5mA/V)两管参数会有误差,要求较高的情况下需要通过测试筛选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G:
6N11、6DJ8、6922、这些高互导双三极管(12.5mA/V)两管参数会有误差,要求较高的情况下需要通过测试筛选 ...

现在管子太贵了2只12bh7和一个6922已经把我零花钱给整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6N11、6DJ8、6922、这些高互导双三极管(12.5mA/V)两管参数会有误差,要求较高的情况下需要通过测试筛选 ...

按照你的方法调整了下,现在晚上也听不见底噪了

网友:
有几个USA的6JD8,看到网上价格不舍得用了。

网友:
有创新 玩一玩挺好的!

我的一台电子管功放的前级就是6N11。6N11低噪声高跨导,适合做电子管功放的前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专门绘制电路 ,就搭着试了一下,并管 电流30MA 阴极电阻50欧

    对于6N11阳极电压90V,电流30mA,阴极电阻50欧,自给栅负压1.5V,画一下5K的负载线,这个工作点是输出不了甲类0.5W功率的。
    你实测功率到了0.5W,那一定是推到了一小部分正栅压区域了,到了甲2类。

    要想得到纯甲类0.5W,阳极电压要加高到130V左右,栅偏压要设置到-3.5V左右。

网友H:
    负载线及工作点

网友I:
人家说并联到0.5w,不是一个三极管,而是二个三极管。

网友J:
相同的价格下,搞个6P14三接有惊喜。再不然6N8P也很好。

楼主(2025-02-18):
引用 网友H:
负载线及工作点

就是将两个三极管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I:
人家说并联到0.5w,不是一个三极管,而是二个三极管。

就是两个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相同的价格下,搞个6P14三接有惊喜。再不然6N8P也很好。

手上正好有这个管子 玩一下

网友H:
下面这个就是两个三极管并联90V(-1.5V)30mA  5K负载的曲线图,请计算一下这个图的最大输出功率是多少。

网友:
      不进入正栅压的话,输出正半波的峰值只有大约90V-55V=35V
      正半波的有效值只有大约35V/1.414=25V
      输出功率大约为25*25/5000=0.125W
      离0.5W还差的远呢。

楼主:
这个确实是错误的,可能是当时记录错误了,在此表示十分歉意。因为是并管所以应该用10K负载线,红色部分。这个工作点应该差不多,当时可能用毫伏表测量功率,没注意工作点。或者激励到了正栅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下面这个就是两个三极管并联90V(-1.5V)30mA  5K负载的曲线图,请计算一下这个图的最大输出功率是多少。

十分抱歉确实错了,上图是我后画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