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内前辈,6ST7 管可代 6SQ7 管吗?

楼主(2021-01-19):
我有一对 老的 6ST7 管,也是双二极,三极管,管子情况见下图,与6SQ7GT 管结构一样,不知能否替代 6SQ7 管。请各位前辈指教,学生在这里先谢谢了! O1CN01UGoBjP1XYjMDdikUm_!!57052936 - 副本 -

网友A:
估计不行,这个管子里面的三极管属于低U管,放大倍数太低,不能直接代替6SQ7里面的高U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行,这个管子里面的三极管属于低U管,放大倍数太低,不能直接代替6SQ7里面的高U三极管。

    谢谢 jupeter 老师的指教!我按你的电路图装的 “6SQ7GT推6V6GT单端机”,经过调试后效果很好,输出功率在听感上比 300B 机稍小一点,但听听音乐足够了,有时我还怕邻居有意见。这台机与 300B 机特别不同点就是底噪很小,我装好后测底噪左声道 1.25mv,右声道才 0.32mv ,不像 300B 机,怎么调整都还有 6mv多。我准备明年再装一台 2A3 机,再感受一下这台机的音色。到时再向老师请教,谢谢老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jupeter 老师的指教!我按你的电路图装的 “6SQ7GT推6V6GT单端机”,经过调试后效果很好,输出 ...

学以致用,有礼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jupeter 老师的指教!我按你的电路图装的 “6SQ7GT推6V6GT单端机”,经过调试后效果很好,输出 ...

恭喜玩机愉快!

网友C:
这个问题有点象6N1能否代替6N2,严格说不可以,因为这两个管子参数差异挺大。但是,以前修收音机上面的6N2坏了,找个6N1插上就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以致用,有礼貌。

    谢谢于版夸奖,论坛内如云的老师高手,给了我这么多学习的机会,必须要有感激之心,礼貌是应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玩机愉快!

   老师,很高兴多学些知识,边玩边进步是最高兴的事。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有点象6N1能否代替6N2,严格说不可以,因为这两个管子参数差异挺大。但是,以前修收音机上面的6N2 ...

   是的, 经 jupeter 老师一讲,就明白了,也多谢兄台指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jupeter 老师的指教!我按你的电路图装的 “6SQ7GT推6V6GT单端机”,经过调试后效果很好,输出 ...

不同类型的功率管,一个旁热灯丝,另一个直热灯丝,没有可比性。

300B灯丝供电,除非直流电供电,不然噪声很难降低。

网友:
朱院长桃李满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同类型的功率管,一个旁热灯丝,另一个直热灯丝,没有可比性。

300B灯丝供电,除非直流电供电,不然 ...

   就是,我的300B机,想尽办法底噪也没有办法降到 6ma以下,又不想用直流点灯丝,也只能这样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