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MDK固件库和文件夹以及烧录程序

楼主(2021-01-19):
     正在跟着《mtm32自学笔记》(2012年出版)学习KEil MDK,书中的介绍下载mtm32固件库mtm32f10x_fw_ar_chive.rar建立文件夹mtm32_FW 和子夹boot...,网上没有搜到,搜到FP_ATR_LORA1_STM32Cube需要ST网站注册登录才能下载 。
   请教各位老师KEil MDK/5.18版本是否如书中介绍需要下载固件库?还有是否如介绍建立文件夹。原来是用Keil uVision4对c51编程没有这些要求 还有烧录程序还需要stc-isp软件还是其他什么软件。

网友A:
固件库跟你选择的mcu型号有关系,mdk5,需要点一个按钮安装的。pack installer。

网友A:
stc-isp一般不用单独下,默认买个jlink的调试器,用sw或者jtag方式编程就行。可以单步调试。

网友B:
不要用这套教材, 初学者建议看<STM32库开发实战指南>, 软件使用解释的很清楚很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库跟你选择的mcu型号有关系,mdk5,需要点一个按钮安装的。pack installer。

    刚刚接触什么还不是很清楚,芯片是atmega328p和 ATMEGA8A-PU  DIP28 IC 芯片,用的过程有什么问题再请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isp一般不用单独下,默认买个jlink的调试器,用sw或者jtag方式编程就行。可以单步调试。

我买的AVR ISP下载器兼容原装STK500型,可以买jlink的调试器,用sw或者jtag方式编程就行。可以单步调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这套教材, 初学者建议看, 软件使用解释的很清楚很全面

谢谢,另一个帖子有老师介绍了这本书,“想用库就看《stm32库开发指南》”,我没理解,以为想用库是学习stm32的一部分 z,已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接触什么还不是很清楚,芯片是atmega328p和 ATMEGA8A-PU  DIP28 IC 芯片,用的过程有什么问题再 ...

atmel 的avr有官方免费的atmel studio下载,下载安装就行。离线安装和在线安装都可以。
另外,stm32和atm家的不是同一个构架,一个是arm,一个是arv,别搞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mel 的avr有官方免费的atmel studio下载,下载安装就行。离线安装和在线安装都可以。
另外,stm32和 ...

谢谢bigleil老师耐心讲解。 真是把ATMEGA8A/ atmega328p当做STM8/32了 我说卖家提供的是arduino软件也可以用您说的atmel studio,没找到KEil MD的踪影原来不是一家的。挺喜欢ATMEGA8A/ atmega328p 的 DIP28 IC 芯片   直插可以更换芯片。闹笑话了谢谢指教 看了STM32开发板都是贴片芯片,大家都推荐玩STM32,就再买一块STM32开发板学习。

楼主:
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库文件也在官网注册下载了,KEil MDK打开新建工程找不到stm32库怎么安装,软件注册也已经通过。
网上搜了在安装软件pack文件夹Keil.STM32F1xx_DFP.2.0.0.pack文件安装这个库文件,和在官网注册下载的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库文件没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库文件也在官网注册下载了,KEil MDK打开新建工程找不到stm32库怎么安装, ...

<STM32库开发实战指南>每一步操作都有详细说明,你有时间截图发贴,看书的话早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一步操作都有详细说明,你有时间截图发贴,看书的话早就搞定了

谢谢,就是看着<STM32库开发实战指南>一步一步做的,找不到stm32库又对比对比《mtm32自学笔记》 ,卡那了才 发帖后百度又找到了,KEil MDK安装不知道还要stm32库安装。 确实比Keil uVision4繁琐,LED灯部分已经看了2遍了差别还是挺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看着一步一步做的,找不到stm32库又对比对比《mtm32自学笔记》 ,卡那了才 发帖后百度又找到 ...

翻开第8页。。。没直接告诉你答案,是希望你自己动手找一下

stm32刚入门,有点复杂,要熟悉stm32的架构和外设特点,一旦掌握了就可以自由发挥,这个阶段是必经的

这本书对入门的一些基础概念,解释的很详细,很有耐心,值得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开第8页。。。没直接告诉你答案,是希望你自己动手找一下

stm32刚入门,有点复杂,要熟悉stm32的 ...

谢谢iffi123老师指点,看第一遍STM32固件库及流水灯部分有些崩溃 相关文件已经下载在看STM32库部分介绍的库文件在下载库文件能一一对应找到感觉好些,和c51流水灯比复杂的超多,原来学习c51c文件头等等好一段时间才适应。

楼主(2021-02-21):
买了J-link的SWD编程器,跟着卖家提供的资料设置并下载烧录,进入步调试,怎么调试还在摸索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了J-link的SWD编程器,跟着卖家提供的资料设置并下载烧录,进入步调试,怎么调试还在摸索中。

照片呢? mdk里最大速度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呢? mdk里最大速度到多少?

谢谢,上传不了照片了 最大速度默认值5M,对比教程2M就选这个值了。

补充内容 (2021-2-22 09:54):
调试设置需要硬件连接才能设置,进入调试后出现几个窗口如何看如何用还在摸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