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师用什么工具测试和维修收音机好?

楼主(2021-01-19):
请问各位大师用什么工具测试和维修收音机好?
本人现在还是一个万用表打天下,有时候真的是力不从心啊!
各位大师有什么好推荐,便宜好用的工具(可以在闲鱼等地方买到的)。

网友:
为了DIY,攒了示波器,频谱仪,万用表,电烙铁,信号发生器。。。。。最后发现没有时间的飘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扫频仪可以作示波器吗?

一般来说,扫频仪不可以作示波器。但示波器可以作为扫频仪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友:
其实从维修来说,万用表也够了。如果偶尔测量振荡电压什么的,自己DIY个高频探头配合万用表也够用了。没有具体的需要前,其实不需要费钱盲目添置仪器。

网友:
多年前有个DIY的465KH中频和高频信号发生器制作,上海技术出版社的,晶体管调试与制作有个电路图可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信号发生器、示波器;最好弄个扫频仪。

有什么型号的吗

网友:
修东西不是目的,把玩各种仪器才是目的。

网友:
如果是正式产品的维修并且有相关的电路图,万用表完全可以解决问题。如果是自己设计制作的东西还没有验证电路和元件参数的准确性,那就需要相关的测试仪器帮忙了。

网友B:
最好是要有一台示波器。这东东可是多功能的,装制或修理收音机是可避免许多盲目性。

网友:
有时间的时候没钱买仪器,有钱买仪器了,又没钱折腾了

网友:
先扫扫中頻,目克721E,乐声8911A,最好能达到60分贝,不然中波783收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要有一台示波器。这东东可是多功能的,装制或修理收音机是可避免许多盲目性。

扫频仪可以作示波器吗?

网友:
一块万用表够了,现在收音机可调部分越来越少,许多电路资料无有,电路都是贴片件,坏了没法买,过去阻容件可以买一两只,现在一买一条100只,几辈子用不完,一般收音机坏了就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