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放型LA1600免中周试验

楼主(2021-01-19):
本试验增加一级BF998高放,传输线耦合,中放级直接滤波器耦合,效果好像略有提高,仅做为一种尝试共享。高频耦合用节能灯变压器磁环,双线绞合穿绕30圈,高放管从磁棒线圈1/3处拾取信号。试验发现线圈接入点以及传输变压器很大程度影响接收均衡和效果,这方面还要继续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弄响了,效果差不多,但是有些弊端:1,调不好容易啸叫,这点在折腾中放时没发现;2,波段内有不均匀现象 ...

1、啸叫——自激的嫌疑,可通过调整布局、布线、屏蔽、降低增益等方法去解决,也就是破坏自激振荡的条件(幅度条件和相位条件),不过对于非单一频率的寄生耦合而言,相位条件不易控制,所以一般都采用降低环路增益来破坏幅度条件。
2、对于非理想传输线变压器来说,波段内有些不均匀能理解。
3、强台发闷似乎是“阻塞”引起——强台信号很强,而加了高放后又将强信号放大了若干倍,所以原来不发生“阻塞”的强台信号被放大了若干倍后就发生“阻塞”了。一般来说高灵敏度的接收机(意味着高、中频通道的增益高)对AGC的控制能力要求也越高,有高放的接收机最好是采用双环路的AGC。因为强信号的信号强度对于不同灵敏度的接收机来说是一样的,灵敏度低的接收机AGC电路只要将高、中频通道的的增益降低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不发生“阻塞”了。而灵敏度高的接收机由于增益高,要使增益降低到同样的程度则需要AGC电路具有更大的增益控制能力。
4、传说中的“加高放为了减少底噪”是针对本机产生的噪声来说的(接收的弱信号时的本机元器件产生的噪声,而不是无台处的本底噪声),可是现在的器件产生的噪声对比其他噪声来说很不明显,而其他干扰和环境电磁噪声则明显得多。而这些靠加高放是无能为力的。且由于加高放后的总体增益提高,还会使得无台处“本底噪声”更加明显起来。
以上拙见,如有不妥敬请海涵。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高放折腾的如何了?

弄响了,效果差不多,但是有些弊端:1,调不好容易啸叫,这点在折腾中放时没发现;2,波段内有不均匀现象,可能是因为传输变压器有频率峰点所致;3,有强台调正后音调变低发闷现象,折腾中放无此现象;4,传说加高放为了减少底噪,试验中没发现此优点。综上,果断放弃折腾,但不排除坛友有了更好方案学习仿制。

楼主(2021-02-19):
引用 网友B:
赞~~~
一个把LA1600玩到极致的人。

40多年前开始DIY收音机,单管的,多管的,来复再生的,超外差的,鼓捣多了好像对收音机有了一些了解。LA1600这个集成块可算是我所认识的做收音机不错的器件了,外围简单,效果出众,强迫停止本振以及用电容代替滤波器就是直放型收音机,也因此可以体验直放机柔和的音质和超外差高性能,因而对此集成块比较关注甚至青睐,用它做了20来台收音机均表现不俗,也算对得起我对它的器重,刚刚又下单打了10块电路板,因为年前做了10块套件后仍有朋友想要,先从板子开始组织零件吧。

楼主:
天线输入端极限试验:按照LA1600规范,天线输入端采用初次级耦合,我在前些日子实验了自耦耦合及有场管的全线圈耦合,那么,能不能假设LA1600的1脚输入阻抗足够高,可以输入线圈全部接入直接耦合呢?手里有两台机器,先试了一台,经过几天试用感觉效果不错,今天又把另一台也改成了初级直接耦合,经过调试效果也挺好,看来,基本可以认为LA1600输入端输入阻抗足够高,可以直接初级线圈接入,简化天线制做,并提高输入效率,提高灵敏度。要点:选用优质磁棒,多股线绕制,最好是分两段置于磁棒两端。经过两台试验,直接初级线圈接入对覆盖及跟踪基本无影响,灵敏度有所提高。需要注意的是,天线线圈热端接1脚,接地端不能直接接地,而是接2脚,靠2脚接地电容完成隔直接地。

网友(2021-01-19):
想要效果好,栅极输入接到L-C回路的热端上,不必接抽头,而输出取自于源极,这样传输线变压器才有更好的作用。

不过这样做可能增益过高,粗算约30dB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LA1600加高放,还有更简单的阻容耦合方案,比如这LYZ 7106,您可参考试试。

呵呵,我只是尝试一种方案,发现并没有多大益处,不均衡易啸叫,电台调正后音调变低,不如加中放稳定,放弃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LA1600加高放,还有更简单的阻容耦合方案,比如这LYZ 7106,您可参考试试。

你的磁棒天线有特色,请问怎么做法?还有哪个c1旁边的变压器怎么绕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LA1600加高放,还有更简单的阻容耦合方案,比如这LYZ 7106,您可参考试试。

欢迎分享,小鸡做的不错。标牌'长江'拼音应该是chang  jiang

网友A:
加高放折腾的如何了?

楼主:
受3楼坛友电路启发,将传输变压器耦合改为阻容耦合,不用任何调整,一次成功,灵敏度与原一级中放相同,增益均匀,无啸叫,无变调。放大级加在哪里更好还需要慢慢体验,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感谢楼上坛友指导。

补充内容 (2021-1-22 17:31):
刚刚做了试验,在此基础上恢复中放级放大,灵敏度有提高,但是调谐感觉有点生硬,强台音调略有变低,可能增益有点过了,还是只有一级放大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这个思路用小磁棒是否有了可能?

天线输入是收音机第一道大门,天线接收的信号强后面就好处理了,因此,没有特殊需求则要求磁棒尽量长些,信号好些,这样才能提高接收效果。过份的增加高放,中放,可以提高灵敏度进而使用小体积磁棒,但是弄不好会增加底噪。

楼主:
再折腾,高放管接成射极跟随器,最大限度提高输入阻抗,减小天线接入损耗,提高天线Q值。此法随无增益,但可以充分发挥磁棒天线效能。实际试听灵敏度略有变低,可以恢复中放级放大以补充欠缺的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购的LTM455HW昨天收到了,于是从其它收音机上拆零件下来在3X7CM洞洞板上重组了一个LA1600小收音机,如 ...

从图片比例看,磁棒好像是那种小直径的,长度也不太长。还有,磁棒次级或抽头应该是总匝数的1/3,次级匝数少会降低灵敏度。另外,磁棒放在洞洞板上也影响接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受3楼坛友电路启发,将传输变压器耦合改为阻容耦合,不用任何调整,一次成功,灵敏度与原一级中放相同,增 ...

BF998双栅管,为啥不把LA1600的第6脚AGC电压用起来控制BF998,增强AGC控制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BF998双栅管,为啥不把LA1600的第6脚AGC电压用起来控制BF998,增强AGC控制能力?

要引入AGC,需要反相处理,因为6脚输出与信号强度同相的,直接加到BF998栅级应该是正相激励。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引入AGC,需要反相处理,因为6脚输出与信号强度同相的,直接加到BF998栅级应该是正相激励。

是的,6脚出来的是正向AGC,需要反相,或者使用例如变阻式AGC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照着您电路图做的,我有BF998没有2SK596,同时配合小可变需要大电感线圈,现成的只有DSP ...

9脚音频输出能力直接耳机有点勉强,还是加个射随器,并且用头戴式耳机收听,效果要好得多。感觉LA1600弄的各种程式的机器效果都不错,磁棒7厘米以上就能愉快收听了。

楼主:
比较完整的方案,恢复中放级,高放接成射极跟随器形式,最大限度提高输入阻抗,减少线圈负载。这样虽然没有电压增益,却可以全部接入天线线圈,相当于提高了输入信号强度,并且磁棒天线制做更容易,不需要次级。增加了电平表,直观察看电台强弱,增加了频率数显,方便调台。通过对比,加了高放级一是灵敏度有所提高,二是底噪有所降低,为了保证灵敏度,中放级还应保留。上述仅为定性感受无实测数据。

楼主:
无调谐输入试验:超外差机最难处理的是输入谐振与本振频率的准确跟踪,处理不好接收频段内灵敏度不均匀影响效果。本实验力图省略输入端的调谐回路,省略磁棒天线,看看在中波范围内接收效果。试验仍采用BF998做高频放大,与LA1600的耦合采用传输变压器耦合及阻容耦合。效果:经试验,两种耦合效果差别不大,接一段导线与阳台铝合金窗连接可以很好收到电台,与调谐输入的最大区别是干扰大,电台信号不突出,假如架设一副好的室外天线,屏蔽电缆引入室内收音机,估计效果应该不错,可惜没有架天线的条件只得作罢。此试验足矣说明超外差收音机有不调谐输入的可能,进而不需要调整跟踪,避免跟踪不好导致的灵敏度不均匀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理解是否正确:宽频输入,通过调谐本振频率并配合陶瓷滤波器选台,是这样吗?

选台依靠调谐本振频率与调谐或非调谐接收频率混频差出固定中频的电台信号,滤波器负责掌控中频带宽进而确定选择性。也就是选台在混频环节,中放是窄带放大器。

网友B(2021-02-19):
赞~~~
一个把LA1600玩到极致的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40多年前开始DIY收音机,单管的,多管的,来复再生的,超外差的,鼓捣多了好像对收音机有了一些了解。LA1 ...

我也喜欢这个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喜欢这个IC。

再加上LA1130这个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