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养牛的前辈

楼主(2021-01-19):
以前一直没有时间,所以在论坛也只看看,羡慕自己养牛的高手。今年特殊原因,有可能不能回家过年,所以想试试自己养来打发时间。目前有铁心,有E,有C形(不是大的)。买线不不知道怎么买?所以请教一下各位有经验的前辈,一般会配什么规格的线,小单端为主。

网友:
看来楼主第一次涉及绕变压器的。
我不习惯把变压器叫做牛的,更不习惯说养牛。
变压器室为电子设备做电源的,你是倒着走了,哪有先问要准备多大的线的?
顺序是,你的电子设备(假设是功放)需要多大的电压、电流,也就是功率,然后才能确定要多大的变压器,电子管的和晶体管的还不一样,确定了多大的电压,特别是电流,才能计算变压器需要多少漆包线,多大线径的,还要核对铁芯的尺寸,窗口面积,骨架尺寸,绝缘材料的品种,工艺上要不要组间绝缘,包几层等等。
市场上那么多不同直径的漆包线,你准备了再多也是盲目的,要用什么准备什么。

网友A:
不知道你绕多大规格的,线径是根据初、次极电流。
我悄悄告诉你,(一般人我不说的) 电流X0.72=线径     不要告诉别人

网友:
楼主没说绕电牛还是输出牛,应该把片子规格告知

网友B:
你就先从EI的做起吧,别的铁芯不好固定,O的就别想了,除非你用手一圈一圈的码,要么根本缠不了。

网友C:
线径Φ与电流I(单位为A)有关,普通输出变压器可取功放管最大屏极电流Im。设允许最大电流密度为2A/mm^2,线径Φ=0.8√I;一般多取最大电流密度2.5A/mm^2,Φ=0.7√I;最大电流密度为3A/mm^,Φ=0.65√I。如果I单位为mA,设允许最大电流密度为2.5A/mm^2,线径Φ=0.023√I;设允许最大电流密度为3A/mm^2,线径Φ=0.02√I。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特别是有两位版主的回复。主要是平时忙没时间,春节假期比较长,如果不能回家还是比较无聊的。想利用假期来过过手瘾。目前手上比较多PCL系列的,还有一些4p1。大功率的比较少。先玩玩小功率的。

楼主:
现在快放假了,其实还没确定做那个款式的,想在快递停止前先买点线,这样虽然不能保证100%的合适,也可以尝试一下,这段时间如果不买,可能就假期就试不了手了。所以问问老师们一般手上会有什么规格的线。最常见的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先从EI的做起吧,别的铁芯不好固定,O的就别想了,除非你用手一圈一圈的码,要么根本缠不了。

谢谢版主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径Φ与电流I(单位为A,输出变压器可取功放管最大屏极电流Im)有关,设允许最大电流密度为2A/mm^2,线径 ...

谢谢版主普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绕多大规格的,线径是根据初、次极电流。
我悄悄告诉你,(一般人我不说的) 电流X0.72=线径      ...

哈哈,作业不认真,是电流开根号*0.7-0.75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作业不认真,是电流开根号*0.7-0.75吧-

谢谢提醒,仔细一看,这个根号还真没打上

这个“特殊符号”溜了

网友:
你是盲目养牛,养什么牛,是挤奶还是吃肉还是拉车,你说明白了在配食料。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快放假了,其实还没确定做那个款式的,想在快递停止前先买点线,这样虽然不能保证100%的合适,也可以尝 ...

自制输出变压器先确定功率管型号、根据管子的最大输出功率选择合适的铁芯,再根据管子屏流选择初级漆包线线径。给你个常用漆包线规格表,根据导线截面积x2.5=功率管屏流,满足屏流就是合适的线径(屏流最好增加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制输出变压器先确定功率管型号、根据管子的最大输出功率选择合适的铁芯,再根据管子屏流选择初级漆包线 ...

谢谢,这样算算再买吧

网友C:
实际设计输出变压器要考虑的问题较多,比如顽童50网友提出的屏极电流增加20%。有的资料给出输出变压器的初级电流Io=√Ip^2+Ic^2;Ip是屏极电流,Ic是音频电流,以6V6GT为例,Ip0.047A,负载阻抗5K,输出功率4.5W,音频电流Ic=√4.5/5000=0.03A,Io=√0.047^2+0.03^2=0.056A,比只考虑屏极电流增加18%。同时低内阻的直热三极管与高内阻的多极管,其初级线径取值方法也有区别,为了提高变压器效率,一般2A3、300B的输出牛初级线径要按2~3倍屏流设计 。

网友:
发烧友绕制的输出变压器,一般都是考虑效率,增加效率有什么好处呢?主要是音质宽松,功率虽然提高那么一点点,但感觉好像增加了很多。
所以绕制的时候主要用大一些线径以减小直流电阻,用较大的铁芯来绕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设计输出变压器要考虑的问题较多,比如顽童50网友提出的屏极电流增加20%。有的资料给出输出变压器的初 ...

再请教一下版主,次级的线要怎样考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版主,次级的线要怎样考虑?

次级只有音频电流I=√P/R,P为输出功率,R为阻抗,线径计算公式与初级相同,一般可取0.7√I,如果线径过粗可以考虑2~3线并绕。比如6L6单端输出变压器,输出功率6.5W,次级阻抗4欧姆,次级电流I=√P/R=√6.5/4=1.275A ,线径Φ=0.7√I,可取铜芯直径0.83mm,外径0.89mm的漆包线。也可以用铜芯直径0.49mm漆包线三股并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次级只有音频电流I=√P/R,P为输出功率,R为阻抗,线径计算公式与初级相同,一般可取0.7√I,如果线径过 ...

明白了。谢谢版主。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绕多大规格的,线径是根据初、次极电流。
我悄悄告诉你,(一般人我不说的) 电流X0.72=线径      ...

老师好!
根据您的秘诀,我怎么算不出,请指导:
假如我要绕一组6.3V,0.5A的次级,则0.5×0.72=0.36线,而试算:0.18×0.18×3.14×2.5=0.254A.刚好一半,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师好!
根据您的秘诀,我怎么算不出,请指导:
假如我要绕一组6.3V,0.5A的次级,则0.5×0.72=0.36线, ...

              少发了个根号

网友:
  对不起,我帖子看下去后,己看到了,而且极准,打扰您了,是我太急躁了点。
我会牢记您的经验公式的,谢谢!

网友:
没那么仔细,初级0.14_0.15  6p1,6p14 , 0,17 6p3p.  次级8欧0.7, 4欧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