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47万用表电阻档测量值偏大

楼主(2021-01-19):
咸鱼收了一块94年的MF47,直流电压和交流电压档基本准确,但是电阻档有两个问题,一是:×1档不能归零,检查后发现0.5A保险居然有4欧多的阻值,更换保险后解决×1档不能调零的问题。二是:所有电阻档测量值都偏大。我把电阻档所有电阻都检查一遍,没有发现阻值异常的。请问,各位师傅下一步该如何维修?谢谢!

补充内容 (2021-1-20 21:08):
这个94年版的MF47万用表,哪位师傅有电路图,麻烦给一张看看。多谢了!

补充内容 (2021-1-20 21:09):
实测电阻都是和本身的色环相符的,不知道图纸是多大的?

网友:
噢,楼主现在才贴正面照片。。。看明白了。楼主的表盘刻度是15v供电的老表用的,机内的电路板是后期的9v供电版本,属于错误搭配的拼凑表!不出问题才怪。

新老表的刻度区别就是在欧姆档上,所以,即使所有东西正常,也会出现欧姆测量上的大误差。

网友A:
先检查表头的线性,也就是,打至10v档,逐一测10v、9v、8v、7v...1v,看一看表头指示是否差异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表头的线性,也就是,打至10v档,逐一测10v、9v、8v、7v...1v,看一看表头指示是否差异大

直流还是交流

网友C:
查和调零电位器串联的可调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表头的线性,也就是,打至10v档,逐一测10v、9v、8v、7v...1v,看一看表头指示是否差异大

手里没有直流电源,有一台自耦调压器,从零到250V交流,变化线性,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和调零电位器串联的可调电阻。

和调零电位器串联的一个1.5K的电位器我测了,正常。我找了一个电位器代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D:
表头后面封签,与94年表不符合,会不会拼装表,测表头满偏

网友:
可能是表头失磁了。

网友C:
测一下满偏电流。

网友:
先换个电池。外磁表头就不要用这种铁壳电池了。干扰磁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头后面封签,与94年表不符合,会不会拼装表,测表头满偏

是的,我拿到手就问卖家是不是拼装表,他一直不承认。可以肯定是拼装表。

网友:
按9#,测满度电流。

网友:
我的电阻档也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流还是交流

用dc测最方便可靠。

由于指针表的设计特点,他的欧姆档准确度与表头灵敏度无关——即便是表头灵敏度稍有下降,只要能做到欧姆调零就行,不会影响欧姆档的准确度

欧姆档不准,主要有以下原因:

1、该档的测量内阻不准,比如,相关电阻变值,保险管内阻不合要求及电池内阻太高(主要影响x1档)。

2、表头线性与表盘的欧姆刻度的配合问题。表头某一摆幅区域与其线性表现不配,那么,这一区域的测量都不准(而且所有档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满偏电流。

50微安基础档满偏电流和串的数字表基本差不多。

50微安

50微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