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DCDC模块apw7159c内部有超压保护吗,模块改可调电源失败

楼主(2021-01-19):
      电脑电源拆出来的DCDC降压模块,用的apw7159c芯片,网上只找到apw7159A的资料,引脚应该都一样。
      看手册是最高16V输入,我用13V供电。5V和3V都能正常输出,改了5V输出脚FB1对地3K电阻为可调电阻,可以调到12V。但掉电在上电的时候输出不能超过8~9V,要不会保护停止输出。如果输出调到7V左右,可以掉电在上电,但要等到输入端1000UF的电容电压掉到芯片工作电压以下才能上电,要不也会保护无输出。
      我把看起来不相干的外围电路都拆了,还是老样子,看来不是外围电路保护,然后把COMP1引脚断开,电路似乎没有什么影响,在分别断开BOOT1和PHASE1脚,就会没输出,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内部有电压保护电路

网友A:
这种专业性很强的IC,会不会就某些方面对电路做了特殊的优化,相应的在另外的一些方面就会受到影响了。个人理解,不喜勿喷。

网友B:
13入12出!你想太多了!

网友C:
这种芯片没有多年的BUCK开发经验还是别玩了。对某些参数的要求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入12出!你想太多了!

没保护的时候是可以调到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专业性很强的IC,会不会就某些方面对电路做了特殊的优化,相应的在另外的一些方面就会受到影响了。个人 ...

我也是觉得这种针对性的IC,内部应该有独立的保护电路,不是外围电路引起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芯片没有多年的BUCK开发经验还是别玩了。对某些参数的要求很高。

就算改造不成功,就当学习涨知识啦

网友:
应该问题在上端MOS驱动,上端在开启时参考地电压如果高了,驱动电压不够,没有自举升压驱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