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运放的一点问题

楼主(2021-01-19):
IC运放有没有特征频率这种参数?想做一个接收航空波段的有源滤波器,不知用什么元件好。。。

网友:
有一个叫增益带宽积的指标,不过不建议在高频使用有源滤波器,因为放大器的相移是不平坦的。

网友A:
音频可以,上1兆有源滤波器都不那么好做,航空波段够呛

网友:
眼下尚无可以达到航空波段工作的运算放大器。

网友:
楼主想要的应该是upc1651之类的玩艺儿吧,也算是集成器件,

网友:
航空波段频率高 干扰少 滤波反而好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可以,上1兆有源滤波器都不那么好做,航空波段够呛

主要是想在混频器前加一级高放,如果不行的话,有没有什么简易的LNA电路可以做的?

网友:
NE5539芯片可到1.2GHZ,前端滤波很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在混频器前加一级高放,如果不行的话,有没有什么简易的LNA电路可以做的?

还是用lc搭个滤波器吧,缺点是需要仪器才能调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