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硅钢片上的绝缘漆如何去掉

楼主(2021-01-20):
如题,自己重新绕了个变压器,但拆下的硅钢片上有绝缘漆,想给清理掉,有啥好办法能去掉,网上看说是甲苯,但问了一下别人,说干了的绝缘漆不可能泡掉的

网友A:
简单处理一下就行了,用个刀片刮尺刮尺,话说那上面没有绝缘层就完了。

网友B:
只要能插进线圈中,就没必要处理,去除绝缘漆容易把铁芯原本绝缘层破坏,会导致铁芯感应蜗电流短路,铁损增加。

网友:
拆机的旧矽钢片如果漆膜太厚有疙疙瘩瘩,可以用火烧去漆。一般不用去漆。日本进口的大卷矽钢片本身就涂有漆。做成的变压器还要浸漆。所以,有漆不是坏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能插进线圈中,就没必要处理,去除绝缘漆容易把铁芯原本绝缘层破坏,会导致铁芯感应蜗电流短路,铁损增 ...

关键就是因为插不进去了,拆的时候是在烤箱里烤了烤,拆下来的,现在装回去由于表面的漆不平,差2片装不回去,嗡嗡响,所以相着先去掉漆,装好后再浸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处理一下就行了,用个刀片刮尺刮尺,话说那上面没有绝缘层就完了。

所以不敢刮啊,怕把表面的绝缘层挂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就是因为插不进去了,拆的时候是在烤箱里烤了烤,拆下来的,现在装回去由于表面的漆不平,差2片装不 ...

嗡嗡响可以用浸漆的方法缓解,其实在拆之前,在硅钢片端面做上记号,我一般是画两条不平行的斜线,装的时候按记号安装,基本上没啥问题,顶多剩一片

网友:
这个倒是不好处理,我都是烘烤加热再插片,这样漆软化好夹塞尾片。

网友:
悄悄的说,黑白显影液就能去掉漆皮,暗室桌子反复告诉我这个真理。现在到哪里去找显影液?你去查查就知道配方了。

网友:
先用热水煮,煮软了再泡。泡完了用竹片刮。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就是因为插不进去了,拆的时候是在烤箱里烤了烤,拆下来的,现在装回去由于表面的漆不平,差2片装不 ...

少插几片没啥事,嗡嗡响可能是铁芯间隙过大,可以螺丝或马甲禁锢来改善,也可能初级圈数过少励磁电流太大造成的。

网友:
寝漆本身就是防止叫声的。

网友:
用热风枪吹热了,再用竹筷把漆瘤刮掉就可以了。片与片间平整的漆皮是 防止涡流的,不要的把它刮掉了。

网友:
洗板水就行。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试试用锯片挂掉绝缘漆,看看绝缘层还在吗?顺便告诉你,绝缘层很硬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