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液压手推车漏油怎么修???

楼主(2021-01-20):
请问液压手推车漏油怎么修???可以看到明显漏油了,是不是密封圈要更换了??拆装要注意那些问题???谢谢!!!!

网友:
这种推车核心部分其实就是一个千斤顶,漏油换下密封圈就好,随车配件中应该有密封圈。

网友:
明显油封磨损了,换油封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