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振频率严重偏离。求助。

楼主(2021-01-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振荡频率差不多,535+465=1000,1620+465=2085,你的应该能收到电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原机可变容量为270Px2,误换为140Px2,就正是这种情况。

支持,99.99%是这个情况,或者更悲惨的怕是有片子随旋转有接触不良。

网友:
增加本振电感量不就行了?把振荡线圈磁帽向里旋进,使最大电容量时频率为1MHz,最小电容量时频率为2.07MHz。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本振线圈电感不应该偏差这么大啊。我先旋入到底看下。
因为这个中频都偏太多了。1200-550=650KHz。
...

算的有问题,本振是535KC+465=1000KC 偏了1.2倍 电容偏了1.44倍,基本调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垫整也换过了。垫整是300pF的云母。振荡线圈也许真的还需要再测试一下。

您把垫整电容短路就好了,本振就正常的,也能收到部分高频段电台,然后…把那个双连拆下吃了吧。

网友:
        你这种让人猜迷式的提问很考验大家的智商.既然是你修过的机,应该把原来的故障现像,修理的过程,换过那些元件都说明白,再加上图片,这样别人才好帮你出主意.

网友:
11楼"vkjmmy"的看法,我也赞同。(我点了"支持")

楼主此帖的标题,限制了……思路。

建议扩大查找范围。

如果校中频时,已同时证明检波、音频放大、喇叭都肯定是好的。

则天线输入那边,电容、线圈,都要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