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波段开关可以简化吗

楼主(2021-01-20):
这个波段开关用的是4X8,热端和冷端都加到开关回路,可不可以只加一端,这样开关就可以简华为2X8的,可靠性也增强了.

网友:
如果能够省,设计人员早就省了……
四组开关,八个位置,那个都省不了。

网友A:
这是最简的,再简就可以扔了。

网友B:
4刀决定其不可动摇之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最简的,再简就可以扔了。

如果可以四刀变两刀才是最简.

楼主:
引用 网友B:
4刀决定其不可动摇之地位。

同样的结构,这个用的两刀,地位也是不可动摇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的结构,这个用的两刀,地位也是不可动摇

结构完全不同。

网友:
TA8127F和CX20091两个线路完全不同,设计使用的谐振回路完全不同,都有其自己独特的设计思路……
没有可比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可以四刀变两刀才是最简.

你仔细研究下,每一刀位置都不一样,都有其作用,你想省哪两刀?我看不可行。你提供的第二份图纸谐振电路都是两条腿的,可以用两刀,但是第一份图纸谐振电路都是4条腿的,所以用四刀。

网友C:
可以简化,简化后变成了2X8,但简化后的效果我就不知道了。

简化的方法是把所有振荡线圈或是天线线圈的次级串联起来(因为次级线圈的圈数一般都是比较少的),串联后剩下最后的两个头才一个接集成电路另一个是接地。

分立元件的三波段的机子为了省下开关的刀数(常用9X3)常用此法来省下刀数,但这样多的多波段串联后恐怕其阻抗太大效果会下降。

网友:
俺没仔细看

好像用④和用②的都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简化,简化后变成了2X8,但简化后的效果我就不知道了。

简化的方法是把所有振荡线圈或是天线线圈 ...

能不能稍加改动,串变成并,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稍加改动,串变成并,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14036597[  /attachimg]

两个机芯,大小相同,但各有优缺点,如果能改,中和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