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LED灯带的电路结构了解吗?

楼主(2021-01-20):
厨房吊柜底下的一条LED灯带不亮了,因为我常年不在家,什么时候坏掉的老伴也说不清楚。前几天网购了一个,今天换了上去。
本人从小爱折腾,看着换下来的坏灯带就想拆解它。无奈还打不开,那个电源盒子很小但是好像是塑料浇铸在一起的,只能看得见灯带本身是一串串的灯珠,还有隔一段一个贴片电阻(估计不会是电容的)。前些日子不是把吸顶灯并联了电阻吗,减小灯珠串的电流,已经安装上去了,到目前都正常。现在想研究一下驱动电路,还是想要把驱动电流改小了比较彻底。

网友:
电压分大概俩规格,12V 的和220V 的。12V 的是3灯珠串联一个电阻为一段,各段并联。段上一般会画剪刀标志可以剪断。220V 的要几十个灯珠一段才能剪开。

网友A:
发光二极管灯带供电一般是220V整流后直接使用。那个电源盒子是塑料浇铸在一起的,里面就是一块整流全桥。

网友:
一般是12v的电源,就知道这些

网友:
直接用尖的表笔对发光管检查,一般都是某一个发光管坏了,电阻坏的基本没见过,把那个坏的发光管跨接掉,整个灯带就可以发光了。

网友B:
好像是单组并联结构,可以根据印刷线路剪掉坏的部分,接好就行了。

网友:
如果是一个塑料疙瘩,里边就一枚全桥。
如果灯带会变色,里边有个芯片,我见过单片机控制的,三只可控硅,电容电阻若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光二极管灯带供电一般是220V整流后直接使用。那个电源盒子是塑料浇铸在一起的,里面就是一块整流全桥。

我拆了一个,你说得对。

网友C:
修这个LED灯,不是长期修买配件划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单组并联结构,可以根据印刷线路剪掉坏的部分,接好就行了。

我拆的这个是两个并联后7小组串联成一个大组,再跟后面的同样大组串联,每个大组有一个470欧电阻限流。
串联4个大组后,再接下去的同样4个大组和前面的并联,密封塑料带里两侧各有一条导线,还分金色和银色的,是电源的正负极,一直延续下去无限长,需要多少长度并不是任意的,而是从大组处剪开。长度的误差就由前面的盒子整流桥的长度去消化了。比如一米的长度,实际会比一米多一点,这样客户也不会有什么意见了。我买的两米就有2米多。曾经买过100米的作为半吊顶里边的照明,长度多出来不少。
基本上无法修理,因为有时会坏的在中间,你要么整段剪掉,只用前面的。而且前面的接头要保留,那两根接插的针很难插入中段的断口里去。便宜的东西不值得折腾。除非是很长的一段,截取得到还有你所需要的长度。但是花时间去检查哪一个灯珠(粒子)坏掉非常费时费眼睛。
万用表检查的办法毫无用武之地,因为整条灯带是塑料封闭的,针插不进。
这些只有亲自动手了才会知道,灯带是绝对防水的,外表没有任何缝隙,只有电源接头那儿有点缝隙,一般也是胶封的,外面还有胶布缠着防水。尾巴也有个套子,也有胶封,但是可以拔掉,拔掉后也无从下手。
这个470欧电阻在其他灯泡里也见到过,那灯泡也是整流桥接220V直接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这个LED灯,不是长期修买配件划不来

主要是想了解灯带的结构拆了一个。总算弄清楚了一种。
估计不止一种结构。

网友D:
那不是470欧,是47欧。贴片电阻上标的470对吧,表示47后面有0个0,就是47欧。我以前也以为是470欧,后面用万用表测了下,47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不是470欧,是47欧。贴片电阻上标的470对吧,表示47后面有0个0,就是47欧。我以前也以为是470欧,后面用 ...

是471,471,

网友:
471就没错,就是470欧

网友:
都是串联起来分压,好点的有稳压电路和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