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直流电源3V

楼主(2021-01-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如果是用来测试发光二极管的,最好还是串一个限流电阻,对被测发光二极管能起到保护作用,因为有些电压比较低的发光二极直接通过这电源的话,有可以因为过流而出现光衰情况。

网友:
可以肯定这些发光二极管经过测试后都会成为短命鬼。限流电阻绝对不能省略。

网友:
发光二极管一定电压下即导通电阻很小,电流超过极限极易烧毁,和稳压管相近,必须串电阻。

网友A:
一个2032电池能解决的问题,你给折腾的!

网友B:
哈哈,大家的意思是让你在电源那里串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
只知道开关装在正极上,你装在负极上,创新接法

网友:
3V直接搭上发光二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个2032电池能解决的问题,你给折腾的!

一个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测试档就可以了。我拿来测LED灯板上的灯珠(片),好的灯珠刚好亮起来一个点。现在的发光二极管灵敏度都很高,电阻档完全可以胜任,而且其内部就有电阻串联,不必折腾的。
如果是指针表,由于电池只有1.5V,可以在外部串一节电池,内部照样有电阻的。如果有RX10k档(内部电压比LED的导通电压肯定高) 就直接测了。
我曾经买了各种颜色的发光管各100只,有的居然可以用数字表的20M档让它发光,这灵敏度特高,做移动插排的指示灯,可以串上1M以上的电阻直接用,省去了一个反向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大家的意思是让你在电源那里串一个限流电阻

串个比较大的电阻,和电池形成一个近似恒流特性的电源,才符合发光管的应用场景。

网友:
手机充电器改一下

网友(2021-02-25):
引用 网友C:
一个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测试档就可以了。我拿来测LED灯板上的灯珠(片),好的灯珠刚好亮起来一个点。现 ...

手持式数字表二级管档输出是标准1mA,所以二级管档测发光二极管是1mA下二极管压降,
不过现在福禄克一些型号万用表已经有发光二极管测试端,用高位表测放光二极管档没问题,可以设置测试电流,
更接近实际使用下的情况。

网友:
有这功夫,不如随便找一个手机充电器,换个接头,串联一个电阻就可以测量发光二极管了。

网友:
这测LED貌似不是很安全啊,红光LED 1.5V就能发光,1.9V就能达到正常电流
3V测还是有些危险的,另外就是多个LED串联的情况下也不适用,因为点不了
搞个恒流的电路耍耍

网友:
万用表不能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