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家用打印机

楼主(2021-01-20):
想买个家用打印机,给小孩打印打印作业什么的,没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请教师傅们买哪个牌子哪种好一点,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
家里有台式机电脑,就买HP二手激光黑白打印机,瞎打都不坏,耗材又便宜,

网友:
建议购买 惠普 系列的 都很好使用···

网友A:
建议买个激光的,省心,买个皮实耐用的

网友:
非常赞同二楼的,自古二楼出真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个激光的,省心,买个皮实耐用的

我现在有二个打印机,激光的打印文档,打印比较快。喷墨打印照片彩色文档,但是喷墨打印维护麻烦。

网友:
我常用的是激光的惠普打印机和兄弟打印机,还有惠普针式打印机,明显感觉惠普的好

楼主:
激光的价格高吧,喷墨的配置高价格便宜吧

网友:
家用千万别买喷墨,耗材耗不起!偶尔打几张,然后好久没用,等到要用的时候,墨盒堵了,只能换墨盒。

网友:
如果只是黑白的话 惠普1020 皮实耐用,耗材也便宜!!

网友:
惠普1020 价格低 耐用 耗材便宜  一个硒鼓19.9元  本坛二手的机子200元多一点

网友:
单打印不扫描复印的话,佳能2900,HP1020都可以。扫描复印打印一体机的话,HP1005M,这三台机器通用HP2612A硒鼓,技术成熟,价格低廉。国内仿的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千万别买激光,臭氧+粉尘,一直在家里不好。
HP ink tank 系列可以看看,便宜,随机送的墨水基本可以用到小孩小学毕业了。缺点是慢点。

网友:
打照片买喷墨, 打黑白买激光。

喷墨色彩最好的是爱普生,业界第一,但是所有喷墨都一个毛病,堵喷头。 老得维护,一般是拆下喷头在无水酒精或者专用的疏通剂里泡。  用到一定程度就不行了。  要是喷头墨仓一体的还好, 要是独立墨车的就很麻烦。

黑白还是激光最好,速度快而且不用怎么维护。

任何形式的打印机 ,原厂墨都巨贵, 一般家里用就用副厂墨。很便宜。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导

网友:
惠普的激光1020,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施乐激光打印复印扫描一体,价格不贵~

这个帮亲戚 买过 800多块。有问题又找我修。。。。

网友:
联想 LJ2206W 带WIFI打印很方便手机、电脑无需连线,直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当初买的是全新的,720元,用到现在已经5年了~

她的好像才2,3年。 面板显示改成中文。具体价格记不得,淘宝买的。价格应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面板显示买来就是中文的,难道不是一个型号?

仔细一看 不是同一个型号,外表差不多是。 是富士施乐 DocuPrint M115w 港货(支持无线打印) 比国内行货卖得便宜,商家换了显示中文面板。

网友:
现在买就买墨仓黑白单色喷墨机 使用成本是最低的 ,原装墨一瓶七八十块钱 可以打印6千页 分辨率低 喷嘴直径大 几乎不会堵头 ,就是彩机黑色也是最不容易堵头的 。打印速度还快 和中速复印机速度相当

网友(2021-05-02):
激光的,虽然价格高一点,用起来省心,耐用,除了根据需要加墨粉或整体更换硒鼓墨粉盒,基本不需要维护,喷墨的中低端价格便宜,但是使用成本较激光的高,即使不使用也要定期维护,比较麻烦!

网友:
要是量比较大的建议买激光,不建议买喷墨,喷墨打印机的耗材又贵又少,又容易堵喷头,总是,买激光就行了,别买喷墨的

网友:
打印量少也不要喷墨的,家用喷墨打印机实属垃圾

网友:
引用 楼主:
激光的价格高吧,喷墨的配置高价格便宜吧

二手激光不贵,选经典型号的,皮实,使用费用低。

网友:
激光打印机家用?怕污染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