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台乐华电视为了加一个电源开关

楼主(2021-01-20):
这台乐华电视(显示乐华、TCL双标),卧室用的,没有电源硬开关,每次想断电只有拔掉电源插头,很是不方便,忍了很久了。这几天有空就把他拆了。这台电视是家人买的,一直以为是40英寸的,今天拆开了才知道原来是39英寸的。电视机背面的外壳上有预留安装电源开关的位置,但是厂家没装,而且预留的位置也不合理,手根本就伸不进去。于是就在电视机的左下角开了一个孔,找了一个带指示灯的双刀开关装上,效果还不错。

   前段时间我做的遥控转发器,就是给这个电视机用的,顺便说说机顶盒遥控器的事,由于和客厅电视机共用一个烽火的电信机顶盒,为了避免遥控器拿来拿去的麻烦,就在淘宝上又买了一个电信机顶盒的学习型遥控器,收到货以后发现这个新遥控器和我家很早以前用的一个创维的遥控器有点像,于是翻箱倒柜把那个创维的机顶盒遥控器找出来,果然外观一样,试了一下,这个创维的也可以遥控烽火的,而且所有按键功能都对。以前只是听说电信机顶盒的遥控器可以通用,一直没试验,看来新遥控器又白买了。

网友:
淘宝网上有三网通的遥控器卖,我配了一个用在移动的盒子上全兼容,我经手刷机和破解的6台移动的盒子遥控器都通用(不管华为还是晶晨芯片,型号也各不同),估计同时期的网络盒子遥控器三网的都可以通用

网友:
这个不奇怪,按照国家标准,39寸的就可以叫40寸。当年SONY的一款特丽珑显示器,实际尺寸19.4寸,在国内叫21寸,在日本叫20寸,在美国就叫19.4寸。各个国家的标准不一样。实际上,现在很多24寸的显示器,拆开来就是23.6寸的。

网友:
手艺不错!但是感觉有点小活计干成了大工程。
把墙上插座换成带开关的不是很方便吗?或用带开关的配电盘来控制电源那不是简易方案吗?不至于一定要把电视机开膛破肚加开关,轻而易举了也就不必忍了很久了。活已经干完啦我说的这些也就是货真价实的废话了。

网友A:
液晶电视机这种开关的故障率较高,所以这个开关后来被省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电视机这种开关的故障率较高,所以这个开关后来被省略了·。

不是这种开关的故障率较高,是电视厂家订制的开关质量等级太低。

网友B:
你这个太麻烦.现在的电视机都没有总开关。我卖的时候让用户再买一个带开关的排插。连机顶盒一起关。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太麻烦.现在的电视机都没有总开关。我卖的时候让用户再买一个带开关的排插。连机顶盒一起关。更方便 ...

实际就是这样使用,难道机顶盒也有开关?关机顶盒连电视一块关,要什么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