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压器开口后匝数怎算

楼主(2021-01-20):
用口形铁芯锯掉一边变成n形铁芯做消磁器,它匝数怎计算。谢谢

网友A:
自己摸索,绕上500匝串联个40W白炽灯(假设消磁器工作电流0.2A)接市电,测量线圈上的电压降与匝数的关系计算出大概每伏匝数。

网友B:
计算方法一样,但磁密上不去,如果开口不大,气隙磁密一般只能取4000-7000高斯

如果在长条磁铁或门型磁铁上绕制,磁密应该更低3000-4000高斯就差不多了,太强也受不了,如果消磁线圈工作时间不长,匝数少一些也无所谓,匝数越少电流越大,消磁能力越强

原则上匝数与气隙无关,但气隙越大磁阻也会越大,磁力线会走捷径,漏磁会大增,漏磁的结果就是每匝线圈周围的磁场不一致,线圈芯部靠近铁芯的一匝线圈周围的磁场远大于边缘一匝线圈周围的磁场,边缘的一匝起不到一匝线圈的作用,只有降低磁密(也就是增加匝数)线圈才能承受长期通电,具体增加多少与气隙长度有关,也与铁芯形状有关,明白这个道理就能自行掌握具体磁密了

网友C:
用4-5根钢锯条包上绝缘绕线就可以做成消磁器,因为长,磁场可以渗透的深。或者干脆买上一卷导线直接做消磁器用,穿个大负载比如电热器,将来不用了还有一盘线呢。

网友:
多年前我用CRT大屏幕电视里面的消磁线圈,绕城小圈,串联消磁电阻(可以2个并联)效果很好。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摸索,绕上500匝串联个40W白炽灯(假设消磁器工作电流0.2A)接市电,测量线圈上的电压降与匝数的关系计 ...

谢谢师傅的解答。 是这样吗?绕个线圈匝数串负载测线圈两端的电压跟它匝数。匝数少是不精度好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方法一样,但磁密上不去,如果开口不大,气隙磁密一般只能取4000-7000高斯

如果在长条磁铁或门型磁 ...

谢谢师傅你的指点。我这尺寸芯磁密应该算多少高斯,开了口它的功率怎算?要长时间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4-5根钢锯条包上绝缘绕线就可以做成消磁器,因为长,磁场可以渗透的深。或者干脆买上一卷导线直接做消磁 ...

谢谢这也是好方法。想用在工件消磁要强的,还是想用铁芯

网友:
没有功率之说,因为消耗的一大半是无用功,具体磁密短暂通电可取5000-6000上下,长期建议3500-4000,长期通电的话铁芯截面积的1/8除以匝数就是导线的大约截面积,短暂通电可以减小,当然要验算窗口能不能容得下

通电形式也很重要,如果与谐振电容并联,通电后断电即可,衰减震荡就有不错的消磁效果,线圈可以细,匝数也可以减,移动工件脱离磁场的话需要通电时间较长,设计余量就要大一些

补充内容 (2021-1-21 19:47):
铁芯截面积的1/8除以匝数就是导线的大约截面积,是扁线的带皮面积,使用圆线忽略了一个系数,还需乘以0.8

补充内容 (2021-1-21 19:50):
糟糕,没有细看,补充错了,抱歉,为了抗新冠,喝的有点多

网友:
我曾经用一个380V机床变压器改成消磁器,很简单,重新插贴心即可。

网友:
当年电视机显像管消磁用的就是电子管收音机输出变压器,去掉一字铁芯(原本是E铁芯单向插一边的,一字部分集中在另一边),220v直接初级线圈,次级空着,消磁的时间短,线圈有一点热但不会烧糊,所以这种简易消磁器不知能否适合楼主。
彩色显像管消磁线圈就是几10匝漆包线,所以消磁线圈的计算有很大差异。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