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单片机控制的蜂房式绕线机的设计和制作

楼主(2021-01-20):
蜂房式线圈具有分布电容小、外形美观的特点,在各种无线电、电子制作中用途很广,但是机械式蜂房绕线机构结构复杂,价格昂贵,一般业余者很少拥有,为此我设计了这个微处理器控制的蜂房绕线机。
(一)蜂房绕法的原理
下图是每圈四折和每圈六折绕法的示意图(其实用得最多的是每圈二折绕法,但每圈二折绕法在示意图上不易表示出来)

从图中可以看到,导线每绕一圈经四次或六次折返,导线并不回到起点位置,而是必须超前一定角度,否则就会与上一圈导线重合而导致无法继续绕下去,正是这个超前角导致了机械式蜂房绕线机的传动机构复杂,不容易实现多功能。这个超前角的大小还决定了线圈的疏密程度,超前角越大线圈越稀疏,超前角越小线圈越紧密,但过小的超前角会造成导线重叠,线圈不能成型。
我设计的这个微处理器控制的蜂房绕线机,用步进电机驱动主轴和排线机构,超前角的控制就变得十分容易了,只是步进电机多走几步或少走几步的事,从根本上免除了机械式蜂房绕线机复杂的传动机构,通过程序控制还可以绕多种花样的线圈,这是一般机械式蜂房绕线机很难做到的。
下图是我设计的微处理器控制板,这块控制板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个复杂的变速箱,通过面板上的编码开关设定它的不同功能,我给这个控制板写了个说明书,介绍控制板的各种功能和设置方法,可以下载了去看,这里不再一一说明了。
控制板功能和设置法说明书:

控制板照片

下图是控制板的电路图,如果看不清楚可以下载同名的PDF文件。

下面的文件是控制板的微处理器keil程序。

(二)机械部分的制作说明
微处理器的使用大大简化了蜂房式绕线机的机械结构,只需要两台步进电机和不很复杂的丝杆滑块排线机构。这些几乎都是标准件,很容易买到。
两个步进电机都要是1.8度每步的,主轴电机建议用57的,排线电机用42的足够了,我估计用35的会更合适些,排线电机不要用57的,因为惯性太大换向时容易丢步。这两个电机都用成品的L298N驱动模块来驱动,电机供电电压随电机特性而定。以选5或12V电压为合适,因为这样可以利用廉价的PC电源供电。排线电机的丝杆导程3mm左右比较合适。以上的建议并非绝对,可以根据自己的用途做成更大型或更小型的。

下图是我制作的一台样机,控制板和电机都在底台上面,底台下面安装L298N驱动模块和PC电源,底台厚实些为好,我的底台厚度不足,我加了一块厚铁板和木块在电机下面。可以减轻步进电机运行时可能产生的噪声。

机械部分的结构是主轴电机固定在底台上,主轴的高度决定可绕线圈的最大直径,但不要太高,够用就好。丝杆排线机构安装在与主轴异面垂直的水平滑道的滑块上,排线机构上的靠轮与所绕线圈靠在一起,绕线时随着线圈直径逐渐增大,靠轮带动整个排线机构沿滑道向后移动,从而保持送线嘴与线圈的相对位置不变。

排线电机要有个手轮,用来调节送线嘴的初始位置与线圈边缘对齐。送线嘴我用拆自废光驱的尼龙齿条制作,不伤导线,还有点自润滑的效果。靠轮最好也做成位置可调的,以便与线圈位置对齐。用磁带录音机的压带轮做靠轮很合用。靠轮的支架要尽量小巧,其突出部分不能超过靠轮,以免刮蹭线圈和送线嘴,靠轮的轮轴高度要与主轴电机的轮轴高度相等或略低一点。送线嘴固定在一个L型铁片上,L型铁片钻孔,用一颗螺丝加弹簧垫片与排线丝杆的滑块紧固在一起,送线嘴与线圈和靠轮的相对位置要能够调整(L型铁片的安装孔可以比螺丝大1、2mm,以便调整),它们之间的距离小些为好,以不刮蹭线圈和靠轮为度。

最后四张照片是以前做的另一个机器的机械部分图,这个机器的控制板与上面那个机器是一样的,机械结构也大同小异,这个机器的机械结构件大部分是FU-32李兄赠送的,在此再次感谢李兄。底板我用了拆自报废光学仪器的10mm厚刨平铝板,用料很奢侈了,它工作的十分好。下图是在这个机器上绕制的大型蜂房线圈,有5000圈,这样的线圈我曾经做了20多个,每个都是一气呵成 。这几个是做实验时的样品。顺便说做这样的大线圈,要用醇粘漆包线,导线到达线圈之前一米左右要在无水酒精盒中过一下,放线轮、酒精盒、尼龙导轮、磁力阻尼器每样都不能马虎。如果用纱包线绕制则相对简单些,只需适当控制张力,不必过酒精盒,但在线圈绕完之后从主轴上卸下之前应涂漆或涂蜡,否则导线张力会造成线圈垮塌。

楼主:
【参赛】微处理器控制的蜂房式绕线机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的很棒!能示范下使用更粗线径或更多股数利兹线绕制的线圈吗?

我没用更粗的线和更多股的线试验过,我没有利兹线。用过4股0.15mm线并绕过,没有问题。

网友B:
看楼主这大饼摊的,是又大,又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蜂房的绕法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蜂房式线圈一般是电子管收音机的天线调谐线圈,或者是高频扼流圈。

网友D:
欢迎楼主作品《单片机控制的蜂房绕线机》参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这大饼摊的,是又大,又红!

调试绕线机,浪费了好多自粘漆包线,至今还心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欢迎楼主作品《单片机控制的蜂房绕线机》参赛!

谢谢版主!

网友:
楼主制作的超级棒!为你点赞

网友:
这个好,眼前一亮

网友E:
     这个非常好,也很实用。过年后按照主楼的思路仿制一个,将绕制匝数,各功能等改成键盘输入,显示屏用JLX12864。
     若有不懂之处,敬请主楼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非常好,也很实用。过年后按照主楼的思路仿制一个,将绕制匝数,各功能等改成键盘输入,显示屏用J ...

那样很好,比我这个要美观。有一个问题是键盘输入的参数在关机或重新启动后怎么保存下来?这个功能必须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样很好,比我这个要美观。有一个问题是键盘输入的参数在关机或重新启动后怎么保存下来?这个功能必须有 ...

每次键入信息后把它存储在24C××芯片中,如24C64。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每次键入信息后把它存储在24C××芯片中,如24C64。

STC的新型单片机内部就有EEPROM,但我没看怎么用。

楼主:
绕线机工作的小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13141534.0.13141534

补充几张图片:

一圈八折的大线圈:

三圈一折的长线圈:

坛友zuiyeruri用我设计的控制板制作的蜂房绕线机,可比我做的漂亮多了,感谢坛友zuiyeruri的照片。

网友F:
非常棒!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棒!赞一个!

先拉李兄一票!

网友:
那是必须的

楼主:
这个绕线机有个严重缺点——没电它不转!

网友:
这个很棒

网友G:
绕线机真牛,这个必须赞!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绕线机真牛,这个必须赞!

“牛”那个是坛友zuiyeruri做的,我那个充其量只是个“驴”,我只有一把电钻,一个台钳,一把钢锯,做不出好活。

网友H(2021-02-19):
引用 楼主:
STC的新型单片机内部就有EEPROM,但我没看怎么用。

单片机内部的EEPROM不太适合,因为不能单个字节改写,只能整页擦除后重新写入,还是用外部的EEPROM芯片更合适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单片机内部的EEPROM不太适合,因为不能单个字节改写,只能整页擦除后重新写入,还是用外部的EEPROM芯片更 ...

我没有考虑这个方案,直接用一组拨码开关设置最简单。

网友:
前辈的机器很不错

网友:
很好、很有用,支持!

网友(2021-03-25):
        现代化得蜂房绕线机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