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1-01-20):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傅,德生BCL2000收音机用电量问题。静态和动态电流多大?我想用四节5号电池转一号电池套筒做电源是否可以!谢谢回复我

网友:
别这么弄,即使静态二十毫安,音量一开起码也要几十毫安吧,5号太不耐用,不经济,还是用1号吧,不难买的

网友:
你可以关注一下市场上的3号镍氢电池,4节1号电池尺寸"应该"可以放下5节这种电池(我没有实际做过)。做个转换桶就可以代用了,这样电压合适。

网友:
用电量不会很大的,乐信的rp2100收音机体积和BCL2000一样大,就可以用四节五号电池,也可以用四节一号电池

网友:
德生S2000收音机自带的1号电池与5号电池转换器,两个5号电池既可以并联,也可以串联。

网友:
一号贵,5号容量小,也不经济!
换锂吧?我也在考虑6V的替代方案。

楼主:
关键是我已经买了四个一号电池套筒了,我有五号充电电池,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用四只5号电池做这个德生收音机的电源。若是电流够用最好了。若是不够用‘前提是那个套筒可以并联3只’的话需要12只5号电池了。那就不划算了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已经买了四个一号电池套筒了,我有五号充电电池,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用四只5号电池做这个德生收音 ...

电流没有问题,只是充电频繁与否的问题,该机换电池时间稍长就要重新对表,拆装电池太频繁有些麻烦,买几节1号镍氢吧,真的很耐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已经买了四个一号电池套筒了,我有五号充电电池,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用四只5号电池做这个德生收音 ...

我刚测了打开电源,音量最小80多毫安中等音量150毫安以上,32650的磷酸铁锂5000毫安时,2串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没有问题,只是充电频繁与否的问题,该机换电池时间稍长就要重新对表,拆装电池太频繁有些麻烦,买几 ...

我就是想讨论一下子,嘻嘻😁  其实我在室外收听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测了打开电源,音量最小80多毫安中等音量150毫安以上,32650的磷酸铁锂5000毫安时,2串可以考虑。

收到!谢谢回复我。

网友(2021-05-08):
引用 网友B:
我刚测了打开电源,音量最小80多毫安中等音量150毫安以上,32650的磷酸铁锂5000毫安时,2串可以考虑。

这也太耗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