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自己拆坏的同轴负载,一点疑问

楼主(2021-01-20):
话说周末在家,闲着无聊,不知怎得瞄上桌上的同轴负载,决定拆开来看看

所谓同轴负载,说白了就是一个电阻,用于吸收射频或者微波系统的功率,在直流电路里面,这玩意叫做“假负载”。
但是,和普通的假负载电阻不同,毕竟人家是工作在高频电路里面的,看待问题的方法不能停留在直流方面,
从外形上看,这家伙长的和普通功率电阻完全不一样,电气连接也是采用N型接头
该同轴负载阻值50Ω,额定功率25W,接口为N型,工作频率DC-3GHz,价格不贵,几十块钱。
作为电阻,满足一下欧姆定律肯定是可以的,不过应该没谁用它当直流负载吧
之所以要拆开看看,是因为N头是法兰盘螺丝固定的,应该很好拆才是

固定法兰盘的螺丝拆下来后,N头虽然松动,但是拔不出来
这怎么搞,看看周围,散热器是一体的,也没其他能打开的地方,
想着估计是用力塞进去的,拔吧
结果大力出杯具,N头是下来了,但是,断了......

顺着小孔往里看看,里面是一个微带电阻
专门用于射频负载的,似乎焊在了散热器上

很好奇这个电阻是怎么装进去的,仔细研究这个散热器
应该是铝合金整体加工出来的,反复研究,没有发现还能拧开或者什么地方可以打开它

没办法,尝试修理吧,发现里面的电阻尚存一点引线,烙铁勉强可以伸进去够到
小心焊上一小截特氟龙线

再小心把N头接上

测量一下,阻值正常了,没有断路短路什么的

拧紧螺丝将法兰盘固定,可别再拆了,真是好奇害死猫啊

但是,到此事还没完
作为高频电路应用的东西,用直流考核是不够的
看看修完高频特性如何吧。一般同轴负载,不仅要求直流电阻尽可能准确
还要要求驻波比低,稳定性好,耐脉冲性能佳
自己玩,这个负载最高频率也就用到450MHz左右,用网分测下驻波比
正常情况下,在射频系统中SWR越低越好,1.0是理想状态,终端负载一般要求小于1.2
果然,在200MHz左右SWR就已经达到了1.2,而到了500MHz后SWR已经接近1.5
可以推断出,如果频率再高,SWR肯定只升不降
这一点,和用那一小截特氟龙线接电阻肯定有关,这个同轴负载已经达不到说明书的指标了
但是,考虑自己玩一般都是在HF段使用它,还是可以留下的。

那么,正常的同轴负载测量一下什么样呢
这是另一个正常的同轴负载,300MHz-400MHz的频率
可以看出,SWR曲线很平坦,都在1.2以下

最后,就是疑问了,这个负载的散热器,是一体的,里面那个电阻,是怎么装进去的呢?

完,谢谢观赏

网友:
分析应该是上下结构,安装法兰盘的4个孔这边像矿泉水瓶盖子一样,螺纹拧到一起的。楼主可以固定住一头,用力转。试试如何?

网友:
楼主第二张图是不是看到了螺纹?

网友:
拆N头的时候,卸完四个螺丝,再把N头的中心柱顶出来,哪能硬拽呢。

网友:
频率不是太高的话,普通电阻也行。早期联同轴电缆以太网,我就用50欧姆碳膜电阻做终端电阻,正常工作

网友:
先焊好负载电阻,孔里灌高频导热胶,然后把电阻怼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