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带调谐高放折腾记

楼主(2021-01-21):
                                                                 中波带调谐高放折腾记
      中波带高放或带有调谐高放,究竟有多大作用,坛友各自说法不一。闲来无事,对带有调谐高放有折腾一翻。
1调谐高放线圈,采用中周绕制,连接三极管输出的线圈为30匝,连接电容的谐振线圈为94匝,在10匝出抽头,将信号送入混频管。
      一、布线与增益设计产生的问题
       带调谐高放的成败关键是布线,空气双联由于体积大,缩短调谐输入回路和调谐输出回路的布线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带有波段开关的多波段收音机,布线更困难,增益一高很容易引起自激。
      自激较大时,很容易发现,不自激时但存在正反馈,相当于“再生”,会使调谐回路通频带变得很窄,“再生”量的不同,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疑难杂症。
当高放电路布线无法改变时,消除自激的有效方法是将输出调谐回路并联一个几十千欧姆的电阻,但过小就失去了带调谐高放的意义,最好的方法应是重绕高放输出线圈,通过减小耦合来减小增益。
     实验电路见电路图和pcb板
      实验1高放输出线圈数据,用中周绕制,线圈4-5为30匝,线圈1-3为92匝,在10匝出抽头,输入调谐回路线圈并联一只100K欧姆电阻,高放调谐回路并联一只56K欧姆电阻。实验结果自激,有吱吱声,调谐回路扫频见图。
      实验2高放输出线圈数据,用中周绕制,线圈4-5为30匝,线圈1-3为92匝,在10匝出抽头,输入调谐回路线圈并联一只100K欧姆电阻,高放调谐回路并联一只47K欧姆电阻。实验结果自激,但较轻,有吱吱声但小,调谐回路扫频见图。
      实验3高放输出线圈数据,用中周绕制,线圈4-5为30匝,线圈1-3为92匝,在10匝出抽头,输入调谐回路线圈并联一只100K欧姆电阻,高放调谐回路并联一只22K欧姆电阻。实验结果无自激,但通频带特别的窄,调谐回路扫频见图。
     实验4高放输出线圈数据,用中周绕制,线圈4-5为10匝,线圈1-3为92匝,在6匝出抽头,输入调谐回路线圈并联一只100K欧姆电阻,高放调谐回路并联一只47K欧姆电阻。实验结果无自激,通频带正常,调谐回路扫频幅频特性见图。
     3倍覆盖的低端与高端通频带相差较大,频率低端较窄,高端较宽,两级调谐回路不必完全同步,在低端调出参差调谐,即得到较宽的通频带,矩形系数还比较好,可能有的坛友认为,低端本来增益就低,在调成参差,增益不是更低了吗?在实际调试中发现,高端增益并不高多少,这可能是磁棒和高放磁芯的损耗所致,在高端损耗大,不但Q值没提高,反而下降。
      实验4将本振与调谐回路分开调谐,看看偏调对弱信号接收影响有多大,(1)将调谐回路的可变电容调到某个位置,改变本振电容,对于大多数电台来说,在频率低端,可收3个相邻电台,在中间可收4个相邻电台,在高端可收5个相邻电台。(2)接收若电台,调谐回路的电容只有微微旋动一下,弱台就收不到了,有七八个强台调谐回路的电容可旋转加大的角度,还能收到。
    实验4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A3NDk4MzAxMg==.html
      一点感受,在没有仪器的条件下,做好带调谐高放的电路确实较难。要尽量的减小高放输出调谐线圈的耦合度来减小高放增益,不要贪,能做到二三倍增益(6-9分贝)就能收到较好的效果,还较容易制作成功。
带调谐高放若能做的好,还是要比没有高放的外差机灵敏度高一些(相对灵敏度,考虑噪声),就是说在相同灵敏度的条件下,加高放比不加高放容易一些。

网友A:
60年代,我们搞机器,绝大多数是没仪器,全凭经验,耳,眼,脑,手,能有块表就是奢望了!

网友:
你这个,不错,点赞!
让我想起了过去的年代。

网友:
带高放的中波机如果存在自激,原因不只有一个:
一是高频正反馈,有可能从高放的输出反馈,更有可能经过单管混频级的放大后反馈
二是中频正反馈,中放末级的信号足够大,完全可以窜进高放,被高放和混频(单管)再放大一遍到中放
减小耦合,减小放大量自然可以破坏自激条件,但是损失灵敏度
改善布线,加强屏蔽和退耦,治标不治本
很容易发现,上边讲的两种情况下,单管混频破坏稳定性的嫌疑都是非常大的,因此建议改善混频级的隔离度,使用平衡混频为好,尤其是在RF和IF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更有必要抛弃简陋的单管混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敬佩常老师能自制测试仪器!这对折腾收音机犹如利剑在手,杀鸡屠牛易如反掌!
调谐高放,我也一直在折 ...

      闲来无事瞎折腾,反正高放线圈也是自绕,将谐振回路的谐振改到初级也不难,我把它改到初级再试一试,采用求知版主的电源正极为“地“电路。
      因采用了电源负极为“地” ,这样做是为了省事,考虑无谐振点的初级跟次级耦合较紧,中周的磁路相当于磁环,次级的震荡反馈的初级的百分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年代,我们搞机器,绝大多数是没仪器,全凭经验,耳,眼,脑,手,能有块表就是奢望了!

我在79年买了一块MF30型万用表,八九十年代修理收音机和电视机全靠它。那是每月工资37元,一块表花掉70多元。

网友:
带调频的空联

网友C:
想请教楼主,扫频图片的纵坐标是什么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楼主,扫频图片的纵坐标是什么单位?

扫频图片的纵坐标是个幅度相对量数值,无单位,扫频输入信号强度靠电位器无级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79年买了一块MF30型万用表,八九十年代修理收音机和电视机全靠它。那是每月工资37元,一块表花掉70多 ...

在80年代,30表是54元多一点,我买过2块,上海星牌,至今完好!

网友:
看电路算是比较高级的了 ,灵敏度选择性肯定不错。

网友:
要尽量的减小高放输出调谐线圈的耦合度来减小高放增益,不要贪,能做到二三倍增益(6-9分贝)就能收到较好的效果,还较容易制作成功

谢谢楼主很好的实验结果,很好的经验! 非常宝贵的资料! 谢谢!

网友D:
有一个疑问,既然高放增益不能取得大,只要2~3倍,那么为何要用级联串接的形式,只要场管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疑问,既然高放增益不能取得大,只要2~3倍,那么为何要用级联串接的形式,只要场管不就行了吗?

       我的理解是两管联级串接是消除晶体管本身引起的自激,过去采用的锗三极管即使是3AG1E做高放,在1600KHz最大稳定增益只有三四倍。采用硅管,特征频率都很高,或许是串接多余。中频采用中和电容消除此种自激,高放不能采用中和电容。两管串接相当于提高回路空载Q值
       理论上高放增益越大越好,必须是稳定增益,随没自激,但存在再生,是通频带过窄,偏调造成灵敏度不均匀度很大,也是不可取的。分立元件的布线,尤其是采用空气三联,分布电容、分布电感很难处理小,若没采用良好的屏蔽措施,我的经验是高放能做到两三倍的稳定增益就很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上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