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充电宝代替摄像机电池

楼主(2021-01-21):
八年前的三星摄像机还不错,电池不行了。
摄像机电池标称3.7V充电宝输出标称5V

外接这样直接替代可行不?有做过的朋友吗?上来说一下。谢谢!

网友:
拆开自己换电芯还靠谱点

网友:
3.7V,用5V代替,我可不敢!
怕伤了机器。
摄像机,我有2个:索尼,松下,都是7.2--7.4V的电池。
9V充电,满电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 你要是从外接电源口进去 估计没提示 电压的用8.4V 才行  这个电压要看机身标识的

没有外接电源口。要是有就好了

准备开原电池,然后把5V接到3.7V电芯位置

电池标称3.7V
实际工作应该是在3.5V-4.3V之间(我认为)

充电宝的实际工作电压大概是5V-5.3V吧?我不大清楚

网友:
撬开原电池就不必再接5伏了,看看里面的空间能否装下14500或者更小的锂电芯,也可以选尺寸合适的软封装聚合物电芯并联组合使用,保留原保护板,修复后安全美观。

网友:
电池口怼上去应该不行
充电口怼上去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标准操作,直接换电芯啊。

楼主:
看来都没做过。哎,又是吃螃蟹

网友:
可以一试。。

网友:
就静候佳音吧~~~~~~~~~~~~~~~~~~~

网友:
都是翘起二郎腿看热门的

我也想知道3.7V接上5V会不会Over,,,,接道理应该会有保护,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
没必冒这个险,没有合适电芯换的话,直接撬开电池壳并联1860电池。

网友:
我试过给富士S4050充电宝供电,原机用四只五号电池供电,或者四只镍氢电池,买电池死贵,续航还不是很靠谱,于是做了个假电池放进去,旧USB线剪开焊上去,机身电池盖附近自带个洞,捅开引出去就行了。
充电宝比原来四只镍氢电池耐用多了,续航能力提升的不是一星半点。
缺点,总是带根线连着上衣口袋的充电宝,每次开机需要先唤醒充电宝才行。

网友(2021-04-10):
现在的设备都是开关电源的,接5v应该烧不了,如果怕充电宝电压过高,直接找个锂电池并在原来的电芯上试试

网友:
你直接换里面的电池不就可以了,3.7V的就是普通的锂电池。你为什么要用逆变后的5V给摄像机供电呢

网友:
搞块老式手机方块电池改装一下

网友:
1、摄像机很少使用3.7v电源,绝大部分是7.4v,就是两串锂电池。
2、既然已经打开电池了,那就把充电宝也打开,电池并联在一起。
3、换电芯才是正途,体积差不多的就行,不行就外置,反正你都打算连接充电宝了,也不在乎摄像机下面粘上2个18650

网友:
电池标称3.7V
实际工作是在2.8-4.2 锂电池高低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