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机里的东东能用上吗?(代替中周)

楼主(2021-01-21):
BB机里的东东能用上吗?能否替代比如455滤波器。背面是三个脚。

那两个黑色的。

那两个黑色的。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这种滤波器可能是窄带滤波器。

网友:
先拆下来测量下参数贴好标签,留用。

网友:
我还有好几个这样的,还有一些老摩托的BP机配件,不知道有什么用,但是不舍得扔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复,反正没用了改天拆下来我去试试。

网友:
查455D 和455E 陶瓷滤波器,E带宽很窄,用于遥控接收和数字通信电路窄带滤波。

网友:
好东西留着用吧

网友:
455滤波器,应该可以用在收音机,用以提高选择性(但要增加一级放大电路,来补偿损耗),去年坛子里有大饼机和1600的收音机有应用,可查看

网友A:
国内中频是465KHZ,455多为进口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内中频是465KHZ,455多为进口产品。

现在市面上,国内机也大多数采用IC CXA1191、1691、TA2003的机子(估计90%以上),都是455的中频,只有怀旧老机子或教学机子采用465 的中频,打开机子一看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