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们为什么我搭的这个电容麦咪头没有电压?

楼主(2021-01-21):
前两天在x宝买了电路板和26mm的咪头,回来焊上后发现不能正常工作 。
板子买个这个
电源使用的48v电源并通过以下接线方法模拟幻象电源的工作模式
结果发现在上图中接话放的引脚在是示波器中是恒定的42v(6.8k电阻前是47.5v),并不会因为咪头动作而改变,测量咪头电压为恒定的0v,用金属钳夹咪头正极,示波器中电压会在42v的位置产生震纹。这接咪头的场管三脚状态分别是(7.6v,0v(连接咪头正极),gnd)。
通过网上搜索相关案例,这咪头应该是有个极化电压并且应该大于输入电压的48v(产品详情页写的是60v),并且在上图中“接话放”引脚电压应该是不能接入音频口的吧?音频口电压据我所知只有不到3v?

网友A:
电容MIC没经过阻抗变换时,内阻应该很大。
你的幻像电源用的6.8k电阻供电,是不是阻值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MIC没经过阻抗变换时,内阻应该很大。
你的幻像电源用的6.8k电阻供电,是不是阻值太小了?

刚才终于找到原因了,我之前看的一个卡农接口转3.5接口的线序说明,上面说的2、3引脚分别接左右声道,所以一直测量的对地电压,刚意识到mic是走另一个通道,刚用示波器测量输出两个电容后的之间电压,发现可以正常识别了。不过咪头为什么没有电压仍然不得其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终于找到原因了,我之前看的一个卡农接口转3.5接口的线序说明,上面说的2、3引脚分别接左右声道,所 ...

如果能正常工作就可以了。咪头上的电压用普通万用表是测量不到的。咪头正常工作的负载是几百兆欧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正常工作就可以了。咪头上的电压用普通万用表是测量不到的。咪头正常工作的负载是几百兆欧以上。

但我用示波器也是0电压,感觉比较奇怪,不过这确不是什么重要的问,关键是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我用示波器也是0电压,感觉比较奇怪,不过这确不是什么重要的问,关键是能用

没什么好奇怪的,咪头是驻极体材料预驻了电荷,带负载能力极弱,适合它的负载在几百兆欧姆以上,你接1-10M欧姆的负载,对它来讲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好奇怪的,咪头是驻极体材料预驻了电荷,带负载能力极弱,适合它的负载在几百兆欧姆以上,你接1-10 ...

这个不是驻极体咪头,是需要极化电压的,所以板子说明中输出是有60v的,但我实际即使去掉咪头也量不到电压。刚发现一个新状况,这两个输出隔离电容看来不能用,两端电压并不稳定,最多压差能有10v+,直接测量两个6.8k电阻之间电压却很稳定,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买的这两个47uf音频电容是假货容量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MIC没经过阻抗变换时,内阻应该很大。
你的幻像电源用的6.8k电阻供电,是不是阻值太小了?

6.8K负载电阻是48V幻象的标准负载,标准出自IEC 61938-2018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驻极体咪头,是需要极化电压的,所以板子说明中输出是有60v的,但我实际即使去掉咪头也量不到电 ...

标准的大振膜咪头,48V极化电压,负载电阻从几十M到1G都有,普通万用表输入阻抗不够测不准。

网友C:
咪头电压是测不出来的,给咪头供电的电阻达到几G欧姆,万用表上去就等于短路了,你的话放要支持平衡输入才可以,不是左右声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驻极体咪头,是需要极化电压的,所以板子说明中输出是有60v的,但我实际即使去掉咪头也量不到电 ...

奥,这个是幻象电源的,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咪头电压是测不出来的,给咪头供电的电阻达到几G欧姆,万用表上去就等于短路了,你的话放要支持平衡输入才 ...

我是打算直接接入声卡的3.5接口的,我刚也看了这平衡接口得定义,是将原信号进行反相后输出两路相位相反的信号,这不就是差分信号吗?好像有的声卡也是支持平衡信号的,那么能不能将这两个信号分别接入左右声道,屏蔽层接地?不过这两路信号对地电压有42v,会烧坏声卡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打算直接接入声卡的3.5接口的,我刚也看了这平衡接口得定义,是将原信号进行反相后输出两路相位相反 ...

进入3.5似乎不妥,一般线路输入直接就是运放,有可能承受不住这么高的电压,而且声音还是相位相反,最好加一个平衡转非平衡的小板,宝上有。
一般能接入幻想电源的放大器输入级都是两个二级管,估计就是为了抵抗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入3.5似乎不妥,一般线路输入直接就是运放,有可能承受不住这么高的电压,而且声音还是相位相反,最好 ...

我我刚又去找了幻象电源标准,发现在输出之前还有两个1.8k的对地电阻,组成rc耦合,现在电压正常了,示波器中能够捕捉到波形,但灵敏度看起来不太正常,需要稍微大一点的声音才能看到明显的波形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