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楼主(2021-01-21):
6H8P前阴i级推FU19能推的动吗?请各位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
任何管子阴极输出增益都是小于1的就是没有增益

网友:
     阴极输出器:【A】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同相位 ,【B】电压放大系数小于1 ,【C】输出阻抗小  ,【D】输入阻抗大  。
◆阴极输出器的应用:
     a) 用作输入级   测量仪表必须具有很高的输入阻抗,否则把它接到电路里就改变了电路的工作情况,因而影响到测量的准确性。阴极输出器的输入阻抗很高,因此很多测量仪表都采用阴极输出器作为输入级。
     b)光电管、摄像管、拾音器或微音器等信号源,都需要用很高的负载电阻。如果用普通放大器作为输入级,则由于它的输入阻抗小,对负载电阻有显著的旁路作用,所以会影响输入信号的大小和通频带。用输入阻抗较大的阴极输出器,就可以显著地减小这种影响。
     c)阻抗变换器  阴极输出器的输入阻抗很大,而输出阻抗很小,是一个理想的阻抗变换器。例如,当普通放大器需要通过电缆与负载连接时,由于放大器的输出阻抗很大,不能和电缆阻抗匹配。这时可在两者之间加一级阴极输出器,阴极输出器的输入端和普通放大器连接,而输出端和电缆连接,这样,具有低特性阻抗的电缆便和具有高输出阻抗的放大器达到阻抗匹配了。
     d)阻抗变换器  阴极输出器的输入阻抗很大,而输出阻抗很小,是一个理想的阻抗变换器。例如,当普通放大器需要通过电缆与负载连接时,由于放大器的输出阻抗很大,不能和电缆阻抗匹配。这时可在两者之间加一级阴极输出器,阴极输出器的输入端和普通放大器连接,而输出端和电缆连接,这样,具有低特性阻抗的电缆便和具有高输出阻抗的放大器达到阻抗匹配了。
     e)用来控制有栅流的末级电子管  为了提高输出功率,低频功率放大器的末级常常在有栅流的状态下工作。栅流的存在会使被放大的信号波形失真。当输入信号还没有使栅极达到正值,因而电子管没有产生栅流时,末级的输入电压等于信号源的电势。但当输入信号增大使电子管出现栅流时,信号源的内阻上就会产生电压降而使加到末级输入端的电压减小(电压减小的数值等于信号源内阻上的电压降),结果产生了非线性失真。阴极输出器具有较小的输出阻抗(即信号源内阻),所以用它来控制有栅流的末级电子管时产生的失真较小。
     f)用作功率放大器 阴极输出器虽然不能放大电压信号,但是在负载电阻很小时,却可以用做功率放大器。在阴极输出器中,等效电子管的内阻R′i很小,因此电源功率在R′i上的消耗很小,大部分功率都输出到负载上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另外由于阴极输出器有很深的负反馈,用它做末级功率放大器可以降低对输出变压器的要求。甚至可以不用输出变压器,将它直接和负载连接,也能达到阻抗匹配。这样既降低了成本,也消除了输出变压器引起的频率失真和非线性失真。
     此外,利用阴极输出器输出信号和屏极输出信号相位相反的特性,还可以做成倒相器等等。

楼主(2025-02-22):
今天打开网站看到版主的回复,没有及时的回复感到馈旧,望原谅,谢啦,今后装机有不懂的地方还会拜访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