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收音机 0-V-0单灯机 无电源场效应晶体管机综合性能测试方框图

楼主(2021-01-21):
有条件的同学们,我们一起来做实验!

实验目的:1.观察不同机种检波后音频输出波形是否失真。2.比较在弱信号下各种检波器件灵敏度。

不同机种综合性能测试是在同一测试环境,同一测试条件,同一测试平台,同一测试方法下进行的。
测试平台音频输出负载,无电源场效应晶体管机300Ω,其它机种4000Ω,负载耳机同时监听音频输出信号强弱。

请参考: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917151-1-1.html

网友A:
能有这么多仪器的同学可能还真不多哈

网友B:
这么多仪器研究分析检波器的效率?这些都是工厂做好的死的东西,你改变不了。应该研究天线怎样使它谐振出高的电压,还有就是研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仪器研究分析检波器的效率?这些都是工厂做好的死的东西,你改变不了。应该研究天线怎样使它谐振出高 ...

这玩意儿谈不上研究,开心就好。

网友C:
如何观测音频是否失真?连个失真仪都没有。
即使有失真仪,音频信号不是标准正弦信号也无法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有这么多仪器的同学可能还真不多哈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观测音频是否失真?连个失真仪都没有。
即使有失真仪,音频信号不是标准正弦信号也无法测试。

供你参考: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91715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观测音频是否失真?连个失真仪都没有。
即使有失真仪,音频信号不是标准正弦信号也无法测试。

截图地址: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观测音频是否失真?连个失真仪都没有。
即使有失真仪,音频信号不是标准正弦信号也无法测试。

截图清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观测音频是否失真?连个失真仪都没有。
即使有失真仪,音频信号不是标准正弦信号也无法测试。

截图地址: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2&page=3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观测音频是否失真?连个失真仪都没有。
即使有失真仪,音频信号不是标准正弦信号也无法测试。

截图地址: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2&page=2

网友A:
很好的测试。楼主的测试设备是很齐全的。

如果想探究场效应管检波的失真,我想到可不可以搭建简化的整流电路,从低频开始测试,看看场效应管的检波到什么频率,什么幅值的情况出现失真。简化的整流电路只包含阻容元件,不包含谐振和调谐回路,因为信号发生器是可以给出准确的高频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测试。楼主的测试设备是很齐全的。

如果想探究场效应管检波的失真,我想到可不可以搭建简化的整流 ...

你的想法非常好,有搭建简化电路做测试实验必要。

楼主:
红箭头处是1MHz射频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