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交流声音让我快崩溃了

楼主(2021-01-21):
如题,定制的R型变压器,用在双卡座上,听音时有比较明显的交流声,离变压器近的1卡重些,远的2卡轻些,把变压器拿出机外,调整位置,某个位置时1卡就基本听不到了,2卡确明显了,调到2卡不明显,1卡又明显了,找了个铁盒子装进去,没有任何效果,找原来一块不锈钢丝网包起来也没效果,变压器放在机壳外调整位置还有能基本听不到的位置,而机壳内找不到不影响的位置,最关键的是,移动位置居然左右声道还不一样,问了一下变压器卖家,说让我找1.5mm以上的屏蔽罩,网上只有1.2mm的也不知道是否好用,大家能指点一下解决的思路么,还有一个问题,我把变压器装到一个椭圆盒子里时变压器居然发出明显的嗡嗡声,是变压器发出的,不是耳机里听到的,我都要崩溃了,这特么怎么处理

网友A:
变压器居然发出明显的嗡嗡声,是变压器发出的 : 变压器没有制作好

定制的R型变压器 比较明显的交流声:原来的变压器有这个现象吗?为什么要换?

网友:
把这不合格的变换了,上进口的

网友B:
楼主说的交流声不是变压器震动发出来的,是通过变压器传导到卡座信号系统的交流声,屏蔽罩1.2和1.5的差别不嘛太明显的,我觉得交流干扰信号是通过初次级线圈耦合进去系统的,增加屏蔽不会太明显

网友C:
对磁头、前置电路做屏蔽看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D:
为什么要用R变压器呢?装了静电屏蔽了吗?2个卡座能有多大功率,这个应该使用EI铁心,加上静电屏蔽。电磁敏感设备要使用E型铁心漏磁小得多。现在,做铁盒子吧,厚铁皮不要太小,有条件双层。

网友:
把这个变压器用水泥包裹了,出延出输入输出线

网友:
所以我认为E 型变压器是最好的,我手里有3个r 牛,都叫,看进口的机器,都是e 牛

网友:
R牛没做好,你怎么夹紧都无济于事,灌沥青吧。

网友:
R型变压器和环形变压器都有极低的磁阻,稍有直流分量就容易饱和,饱和后的变压器性能大减,注意以后只要是整流后使用的变压器,绝对不用R型变压器和环形变压器

已购入R型变压器和环形变压器的也可试一下搭配整流管,挑选压降对称的整流管,尽量减少磁芯中的直流分量

如果是铁质底板,变压器与底板之间应该用非磁性材料连接

网友E:
变压器漏磁而录音机磁头最为敏感而产生交流杂音,唯一方法换掉变压器,此变压器就算是用10mm厚钢板密封起来也无济于事。据说环形变压器漏磁极低有人专门使用录音机测试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居然发出明显的嗡嗡声,是变压器发出的 : 变压器没有制作好

定制的R型变压器 比较明显的交流声: ...

肯定是迷信R变好才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用R变压器呢?装了静电屏蔽了吗?2个卡座能有多大功率,这个应该使用EI铁心,加上静电屏蔽。电磁敏 ...

好像用双层屏蔽不叫也要叫了。

网友:
这是头病牛吧

网友G:
原来的变压器有没有交流声。如果没有,那就是变压器有问题,怀疑某根屏蔽线的接地出问题了,可能是磁头线或机芯接地问题

网友:
交流干扰通常是由初次级间的静电屏蔽层消除的,也有在整流桥的4只2极管上各并联1个0.001微法的瓷片电容的,另外是调整变压器几何位置,避开最大干扰方位,还有就是全包围在接地的铁板壳子里,这些措施有时单独使用即可奏效,联合使用更靠谱,若咋弄都不成那就是变压器不靠谱了。

网友:
交流干扰通常是由初次级间的静电屏蔽层消除的,也有在整流桥的4只2极管上各并联1个0.001微法的瓷片电容的,另外是调整变压器几何位置,避开最大干扰方位,还有就是全包围在接地的铁板壳子里,这些措施有时单独使用即可奏效,联合使用更靠谱,若咋弄都不成那就是变压器不靠谱了。

这个很重要,看看初次级间有没有屏蔽?屏蔽有没有接地?接地位置也很重要,把接地位置换一下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变压器出来加个共模扼流圈。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一直认为R型比E型好,不知道是不是误区

我家里早年DIY的电视机里的电源变压器还特地选用R型的

以前我也认为R变压器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变压器装到盒子里用沥青融化后灌注

不是变压器自身的噪音,本身哼声极小,是变压器对电路部分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变压器装屏蔽盒,然后盒子接地试试,不接地光屏蔽可能效果不大~

变压器有屏蔽层,接地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居然发出明显的嗡嗡声,是变压器发出的 : 变压器没有制作好

定制的R型变压器 比较明显的交流声: ...

原机变压器是后改的,原机是100V,机器到我手是220V的,但一是我这电压一般在238V左右,太高,二是这个原机带的220V变压器灯丝电压那还接了个二极管,感觉有点不太安全,就重新绕了R型变压器,由于开始是接大音箱听的,交流声不太明显,现在改用耳机听,就很明显了,定制的变压器自身的机械哼声很小,可以忽略,定制电压用的是235V,质量应当还是相当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交流声不是变压器震动发出来的,是通过变压器传导到卡座信号系统的交流声,屏蔽罩1.2和1.5的差别不 ...

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把磁头线拔了,就没有交流声的,这个就是变压器的漏磁感应到了磁头上的原因,磁头不可能包起来啊,只能想法把变压器包起来,但好象没啥用,有点不知所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磁头、前置电路做屏蔽看看有没有改善

问题就是在磁头那,因为拔下磁头线后,就只有电路的本底噪音,没有交流声了,但磁头怎么屏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用R变压器呢?装了静电屏蔽了吗?2个卡座能有多大功率,这个应该使用EI铁心,加上静电屏蔽。电磁敏 ...

功率不大,当时定制考虑不是都说R型变压器好吗,所以就定了这个,功率不大,标称机器23W,定的这个有没有屏蔽层不知道,但有接地抽头,接不接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漏磁而录音机磁头最为敏感而产生交流杂音,唯一方法换掉变压器,此变压器就算是用10mm厚钢板密封起来 ...

为啥用屏蔽的方法无效啊?难不成非要换变压器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有一个问题,不知楼主那里市电是多少?

电压238V,但定的变压器是按235V定制的,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变压器基本听不到机械哼声,也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是迷信R变好才换的。

倒算不上迷信,主要是我这电压高,想换一下,EI变压器看定做的图片啥的都不怎么样,R型的都说这好那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来的变压器有没有交流声。如果没有,那就是变压器有问题,怀疑某根屏蔽线的接地出问题了,可能是磁头线或 ...

原来变压器因为是用大音箱听,换了变压器后因为也是大音箱,所以注意不到这点交流声,现在是用耳机听,就太讨厌这个嗡嗡声了

网友:
用紫铜片在线圈最外面包一圈焊好形成一个短路圈再接地试试。

网友K:
引用 楼主:
原来变压器因为是用大音箱听,换了变压器后因为也是大音箱,所以注意不到这点交流声,现在是用耳机听,就 ...

找找其他原因吧(比如原电路本身的抗干扰设计等等)。R牛的漏磁肯定远远低于EI牛的,这个不用怀疑。

或者你换上原来的EI牛用耳机在听听2种变压器的区别。如果2种变压器都有的话,你换什么变压器都没用的。或许不用变压器,直接用电瓶组可以解君愁。哈哈哈

网友L:
就像这样的屏蔽层做一个试试。
src=http_//img.99114.com/group1/M00/CA/AB/wKgGMFU3ZEyAHsRZAAC37sOGHQw029_600_600.jpg

网友:
      把磁头接地线焊好,2线圈的接线掉一下头(磁头的)

网友:
上个开关电源也比这个强

网友:
把这个换成带有屏蔽层的大方牛,再把屏蔽层接地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用屏蔽的方法无效啊?难不成非要换变压器不成

本人八十年代自制卡座遭遇过,当时10mm钢板真焊个铁罩子不顶事,最后换变压器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L:
就像这样的屏蔽层做一个试试。

我的就是这个样子的,朋友说他过两天捎给我一块紫铜皮,让我全包起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找找其他原因吧(比如原电路本身的抗干扰设计等等)。R牛的漏磁肯定远远低于EI牛的,这个不用怀疑。

...

卡座VFD屏需要低压交流电,如果不需要交流电,我早找开关电源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原来变压器因为是用大音箱听,换了变压器后因为也是大音箱,所以注意不到这点交流声,现在是用耳机听,就 ...

这个就不好找了,可以换用电池供电试试,变压器不去掉,也通电,但是供电电路断开,如果没有噪音了,那就是整流稳压部分的效果不好可以试试用78系列稳压块加大电容试试,或者换其它效果好的稳压电路,如果还有噪音,就断开变压器或移开试试,找到原因才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就不好找了,可以换用电池供电试试,变压器不去掉,也通电,但是供电电路断开,如果没有噪音了,那 ...

我又找了一个20w的R型变压器,不过只有双20v,只接这一组,这样屏显没有了,但可以正常运行,一点交流声也没有了,换回原来的30w的R变压器,断开15v以外的线,干扰依旧。重新接回那个20w的,然后把30w的也插上电,放到原变压器的位置,也听不到交流声,问题到底出在哪?我特么心态要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找了一个20w的R型变压器,不过只有双20v,只接这一组,这样屏显没有了,但可以正常运行,一点交流声 ...

屏显电源断开后噪音消失,VFD屏显是直供还是有升压电路,重点查屏显供电这部分,还有靠近屏显的放大电路部分

楼主:
不是,是换新变压器因为没有屏需电源就空着,换原来的变压器,断开屏电压绕组,交流声依旧”

网友M:
说明变压器磁辐射还是大,变压器质量不好或者铁芯材料不理想,拿那个好的自己加屏显电压绕组吧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又找了一个20w的R型变压器,不过只有双20v,只接这一组,这样屏显没有了,但可以正常运行,一点交流声 ...

前面有坛友说了,R型变压器容易直流磁饱和,你这个卡座后改的220V变压器用的时候在VFD灯丝供电那还接了个二极管,可能就是这个形成了交流正负半周的不平衡,你可以把灯丝供电断开进验证,如果断开灯丝供电没有交流声了,说明是这个二极管的半波整流引起的直流磁饱和,可以把二极管换成一个阻值合适的电阻解决。如果不是这个原因,可以就是你家的市电供电本身就有直流成份,在用E型变压器时没问题,用R型变压器时就会引起磁饱和,可在R型变压器初级里串一个电容二极管组合件(2个400V220uF电容正负极反向并联,4个1N4007二极管两两正向串联再反向并联,然后把电容和二极管再并联)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N:
前面有坛友说了,R型变压器容易直流磁饱和,你这个卡座后改的220V变压器用的时候在VFD灯丝供电那还接了 ...

断开28V与3V的绕组,只用主绕组也一样有交流声,另找一个R20的小R型变压器,但没有灯丝绕组,只使用主绕组,没有屏显,这时一点噪音没有,说明交流供电中的直流影响极小,查了一下资料,好象说R变压器的绕组应当平衡,怀疑是否这个变压器的绕组不平衡,正准备测试一下,因为我定制的是235V的输入电压,因为我们这电压一般在238V左右,有点怀疑这个变压器初级一边是按110V绕的,另一边按125v绕的,由于绕组不平衡产生的漏磁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说明变压器磁辐射还是大,变压器质量不好或者铁芯材料不理想,拿那个好的自己加屏显电压绕组吧

拆开看了,变压器做工非常好,从外面看到的绕组排线非常的整齐,非常漂亮,铁心厂家明确说用的是新日铁,现在有点怀疑是绕组不平衡

网友:
人有问题绝对!交流声是滤波不好引起的,但不是变压器铁芯振动声!!!

网友O:
变压器振动声十个是9个有,但不会传到功放喇叭

网友P:
初级圈数绕少了,这R牛初级空载电流可能大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断开28V与3V的绕组,只用主绕组也一样有交流声,另找一个R20的小R型变压器,但没有灯丝绕组,只使用主绕 ...

用那个R20的变压器,另外单独使用一个灯丝变压器吧,试试看。同一个变压器,各绕组之间最好都加静电屏蔽层。否则就容易出现交流声,两个独立变压器可以避免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变压器振动声十个是9个有,但不会传到功放喇叭

变压器不振动,放到耳朵上有很轻微的声音,现在是变压器的漏磁传到磁头线了,产生的交流声

楼主:
引用 网友P:
初级圈数绕少了,这R牛初级空载电流可能大了

初级按235V绕的,没问题,空载功率才0.6W,而另一个同样功率的EI变压器,空载功率要1.5W

网友R:
效仿一下EI型变压器铁芯接地看看有效果不

网友D:
R牛也有好的,我的示波器R牛那就很好----可见良心很重要,良心大大的坏了,还不能死啦死拉,就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Q:
用那个R20的变压器,另外单独使用一个灯丝变压器吧,试试看。同一个变压器,各绕组之间最好都加静电屏 ...

关键是合适的灯丝电压小功率变压器不好找啊,现在我把R30的拆开了,发现28V的那个灯丝绕组貌似方向与其它的不一样,我查了一些资料,有的提到绕组不平衡会增大漏磁,现在准备重新绕一下,再上机试试看看,这个变压器铁心质量应当非常好,绕组也非常整齐,所以想不出别的原因影响,先改一下绕组方向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R牛也有好的,我的示波器R牛那就很好----可见良心很重要,良心大大的坏了,还不能死啦死拉,就是问题。

铁芯很好是新日铁的,线也绕的很整齐,外面也有铜皮包裹,现在只能怀疑是绕线方向的影响了,拆了后初级没拆,看不到绕线方向,但余下的次级绕组全拆了,上面共4个绕组,一个双14,一个双3.1,一个单5,一个单28,前三个绕组绕线方向都是一致的,唯有28V绕组是反向的,现在只能怀疑这个原因了,已经拆掉了,重新绕一下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R:
效仿一下EI型变压器铁芯接地看看有效果不

没用,这个判断是变压器的漏磁被磁头感应放大后产生的,包括用铁壳把变压器包起来都没有,原来想用更厚点的铁壳,网上买了个铁壳,也没用,以为厚度不够,结果前面的朋友说1CM厚的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S:
屏蔽啊,地线啊,应该有改善。你这是交流噪声,不是变压器振动发声吧。

不是机械噪音,就是变压器漏磁感应到磁头或磁头线产生的交流声,拔下磁头线就没有了,说明与放大线路无关

网友:
连接磁头的屏蔽线是否良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