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市电较高,做个简单的降压电路,目前工作正常

楼主(2021-01-22):
因为市电较高,做个简单的降压电路,目前工作正常,等插座到了,再安装到机壳里面,大家看看有无需要修改补充的地方?

楼主:
只用了降压部分的接线,切换功能去掉。安装到机壳里面,需要加上保险丝,电源开关,输入输出插座,如果空间够,再加个滤波器

网友A:
电压是降下来了,空耗也不容忽视啊

网友B:
为什么要降压?240V也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用了降压部分的接线,切换功能去掉。安装到机壳里面,需要加上保险丝,电源开关,输入输出插座,如果空间 ...

嗯,100VA的百分之10自藕用法差不多可以认为达到近1000VA容量,但是24V线圈需要安全载流5A以上的粗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是降下来了,空耗也不容忽视啊

现在手摸变压器,有点 温热,还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降压?240V也没有问题的。

我这边的市电电压有时是260V,这是UPS就不工作了,可能和我们楼紧靠小区变压器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的市电电压有时是260V,这是UPS就不工作了,可能和我们楼紧靠小区变压器有关。

260有点厉害啊,想办法和小区商量一下?变压器那边调一下更好吧

网友C:
看了半天没明白啥意思,一团浆糊头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半天没明白啥意思,一团浆糊头晕

把电路改画为图2就清楚了。
不过楼主的电压260v时在开关打到1时那就输出286v了,打到3时才会234v,打到2时260v不变。

图2

图2

图1

图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市电242-245浮动,耗电量是增加了。以前的稳压器,是不是就是自耦变压器?那个挺好的,就是不能带 ...

到目前一直在用,裸奔状态,现在输出的电压指示是211V,晚上有时会到220V,变压器也是微微发热。负载就是个电脑主机和显示器,耗电也不大。

网友:
相当于自耦变压器!!

网友:
260超标了,如果是厂电什么的不好弄,如果是国网的,打电话报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