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样?

楼主(2021-01-22):
这个电路中的6p14的屛极对地电压大约有多大?6p14的阴极对地电压大约有多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您用过曙光的6J8P吗?怎么样?

用过,我觉得不错,没法作比较,因为我手里只有曙光的6J8P没有其他。

楼主:
哪位做过这种超些性单端?声音比标准的功放好吗?

网友B:
这个电路的6P14配20VA的输出变压器就是浪费,一般说6P14的输出功率只有3.8W,配5W的输出变压器就可以了。
前级的12AX7的工作状态也是问题,电源电压如果是280V,屏极 电阻3K+220K.阴极电阻2.2K+220K,这个电子管的屏流还有吗。

网友:
照电路做出来反正能响   就拿输出牛来说大材小用

网友:
R4应是220殴吧?

网友:
老道说的 言之有理!

网友C:
这个电路我觉得是纸上谈兵,能响才怪。除了道兄指出的12AX7阴极电阻问题(220K屏极电流早已截止了),12AX7灯丝4、5之间为12.6V,正常为4、5并联与9脚接6.3V,改电路4、5接6.3V能够正常工作吗?此外,6P14标准接法阴极电阻120欧姆,三极接法阴极电阻270欧姆,超线性接法应当在二者之间(在网上查到一个6BQ5标准与超线性转换单端电路,超线性抽头为55%,阴极电阻160欧姆,电压8.01V)。

网友D:
楼主这个电路抄来的,还是自已设计的,不靠譜呀!

网友E:
电子滤波器,滤波性能取决于大功率三极管的电流放大系数与基极电阻阻值,该电阻的变更会导致输出电压的有限变化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的6P14配20VA的输出变压器就是浪费,一般说6P14的输出功率只有3.8W,配5W的输出变压器就可以了。
...

道长慧眼!      图是矿坛里找的  R4应为22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我觉得是纸上谈兵,能响才怪。除了道兄指出的12AX7阴极电阻问题(220K屏极电流早已截止了),12AX7 ...

谢谢版主指教!您认为超线性比标准功放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子滤波器,滤波性能取决于大功率三极管的电流放大系数与基极电阻阻值,该电阻的变更会导致输出电压的有限 ...

谢谢版主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电路抄来的,还是自已设计的,不靠譜呀!

图是矿坛里找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指教!您认为超线性比标准功放如何?

     三极管放大器非线性失真小及使喇叭获得良好阻尼的低输出阻抗。可是,五极管相对经济以及所需激励电压低,输出功率大,标准接法牺牲了放大器的品质。
                                                         采用分担負载的放大器(超线性)
     五极管和束射四极管除了普通接法外,还有三管接法,这两种电路的区别在于把帘栅极从输出变压器初级的一端移到另一端。假如逐渐渐过渡到三极管接法(方法是把初级做成有相多的抽头)把廉栅极逐个換接不同的抽头,放大器的特性将会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放大器的一切重要参数,都从五极管电路所具有的数值平滑地变到三极管电路所具有的数值。这与抽头位置有关,也就是说超线性电路就是标准接法与三极管接法的折中应用。

网友:
白版主己說得很楚了,陰极电阻约160欧姆到180欧姆之间,否則信号大了容易引起削頂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极管放大器非线性失真小及使喇叭获得良好阻尼的低输出阻抗。可是,五极管相对经济以及所需激励电压 ...

谢谢指教!看来超线性电路不错,要试做一次。。

网友C:
威廉逊电路问世以后三极接法曾经风靡一时,然而三极接法输出功率损失较大,如相同屏压6L6标准接法输出功率6.5W,三极接法只有1.3W,而且需要较高推动电压。此后超线性电路就问世了,所谓超线性接法就是输出变压器初级抽头接帘栅极,其负反馈量取决于抽头圈数与初级圈数之比,随抽头位置提高其特性从标准接法向三极接法过度,选择合适的位置可以使三次谐波失真降低,放大特性得到改善,不同的电子管抽头位置不同,一般取内阻降低到1/10左右,输出功率降低5~10%的位置。超线性电路的关键是高品质的输出变压器,要求极小的漏感和分布电容,推挽功放输出变压器要求较高的对称性,其电子管也要求严格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威廉逊电路问世以后三极接法曾经风靡一时,然而三极接法输出功率损失较大,如相同屏压6L6标准接法输出功率6 ...

谢谢白版的科普!  您的提示很好,绕牛时注意漏感和分布电容、在43%  55% 抽头。。。

网友:
6P14在43%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威廉逊电路问世以后三极接法曾经风靡一时,然而三极接法输出功率损失较大,如相同屏压6L6标准接法输出功率6 ...

提起三极接法,当一功放管需10.8V才能被推满,请教   下图中的6N2能提供大约90倍的增益吗?这只6N2 屛极电压高,屛极负载电阻较大...

网友C:
不可能达到90倍增益。6N2放大系数μ=97.5,在阻容耦合电容电路中其电压增益Go=μRl/(rp+Rl),rp为电子管内阻,6N2内阻46.5K,Rl=Rp·Rg/(Rp+Rg),Rp为屏极电阻,该电路为220K,Rg为次级栅极电阻,图中没有给出,假设为常用的470K,Rl=220Kx470K/(220K+470K)≈150K,Go=97.5x150K/(46.5K+150K)≈74.43。
     以上只是理论计算,实际电子管内阻是一个变数,如12AX7,电子管手册给出内阻为62.5K,屏极电阻100K时其内阻为72K ,屏极电阻250K时其内阻加大到114K,因此实际增益达不到理论计算值。

楼主:
谢谢白版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达到90倍增益。6N2放大系数μ=97.5,在阻容耦合电容电路中其电压增益Go=μRl/(rp+Rl),rp为电子管 ...

请教白版     图中的6N2 屛极电压高,屛极负载电阻较大...220K,这阻值这么大  不会影响高频响应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白版     图中的6N2 屛极电压高,屛极负载电阻较大...220K,这阻值这么大  不会影响高频响应吗?

6N2屏极电阻一般建议取100K。

楼主:
引用 网友C:
6N2屏极电阻一般建议取100K。

谢谢白版指教!我也觉得220K大些。。。

楼主:
向白版请教  下图中的功放管需要10.8V的推动电压,6N2的 B+2电压、屛极电阻  阴极电阻 怎样取值 才能在加有大环负反馈的情况下 推满功放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向白版请教  下图中的功放管需要10.8V的推动电压,6N2的 B+2电压、屛极电阻  阴极电阻 怎样取值 才能 ...

楼主的问题涉及整机增益设计原理,三言两语真回答不了,《电子报》郑国川先生在《胆功放整机增益设计》一文中指出,虽然多数CD盘号称输出电平超过0.5V,甚至达到2V,考虑到一些低输出电平的数字声源,按国际标准大多数前后级合并功放,其CD输入插口灵敏度采用200mV±50mV,整机功放管所需最高推动信号电压以功放管栅极所需电压为准加倍,可以计算出整机所需增益。有网友会问输入电平过高怎么办?,不用担心,音量电位器有-60dB的衰减。所以按照这个标准10.8VX2=21.6V,21.6V/0.2V=108倍,考虑到还要加适当负反馈,因此一级6N2是达不到的。电压放大电子管的增益,前面已经提供了计算公式,也可以参考沙尔文公司和RCA公司《RC耦合放大器参数表》不用逐一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涉及整机增益设计原理,三言两语真回答不了,《电子报》郑国川先生在《胆功放整机增益设计》一 ...

谢谢白版指教!
向白版请教  假如某推动管的输入为0.7V,如果推动级输出线性好(推动级前还有1级电压放大级) ,推动级增益为60,那么10.8/0.7=15.5 ,60/15.5=3.87倍 ,可否用1.87倍去作推动 用2倍去作负反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白版指教!
向白版请教  假如某推动管的输入为0.7V,如果推动级输出线性好(推动级前还有1级电 ...

一般规律是前级增益高些,使用高μ或中μ管,用于小信号放大,要求噪声小、失真小,增益适当;推动级使用第μ管或中μ管,要求输入信号大,可以输出较高电压、动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规律是前级增益高些,使用高μ或中μ管,用于小信号放大,要求噪声小、失真小,增益适当;推动级使用 ...

谢谢白版指教!

网友C:
如果功放是大八脚管,可以参考下面电路改为五极管电压放大。如果是花生管,把输入灵敏度改为0.5V,可以照搬我的6P14三极接法(功放管所需推动电压5.8V)前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功放是大八脚管,可以参考下面电路改为五极管电压放大。如果是花生管,把输入灵敏度改为0.5V,可以 ...

谢谢白版的电路!

请教  您上图中的6J8P 五极管电压放大级能推动最大多少伏的电压?这个推动级的电压增益大概为多少?输入灵敏度大概为多少V?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白版的电路!

请教  您上图中的6J8P 五极管电压放大级能推动最大多少伏的电压?这个推 ...

这个电路6P3P音频电压10V多一点,6J8P推动富富裕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6P3P音频电压10V多一点,6J8P推动富富裕裕。

谢谢白版指教! 用6J8P推动是个好办法!现在6J8P都是曙光的,其质量行吗?

网友C:
曙光的6J8P没有用过,面对天价的进口管,普通老百姓能有什么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曙光的6J8P没有用过,面对天价的进口管,普通老百姓能有什么选择?

是的  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选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位做过这种超些性单端?声音比标准的功放好吗?

这个电路图画的很不严谨,建议你选择较成熟的电路图。超线性接法我个人感觉很不错,相比标准接法我感觉声音略显活泼一点,可能是增加了阻尼系数、对音箱的控制力有所提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图画的很不严谨,建议你选择较成熟的电路图。超线性接法我个人感觉很不错,相比标准接法我感觉声 ...

谢谢指教!  您用过曙光的6J8P吗?怎么样?

网友:
电子管机很好做,但是需要的理论知识太多了。看了各位的 回复,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我觉得不错,没法作比较,因为我手里只有曙光的6J8P没有其他。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功放是大八脚管,可以参考下面电路改为五极管电压放大。如果是花生管,把输入灵敏度改为0.5V,可以 ...

请教白版  下图中的6N2能推满EL34 吗?这图在您的帖里也见过。。。   这是利用6N2的失真去补偿EL34的失真

补充内容 (2021-1-31 19:47):
更正   不是6N2  应该是12AX7

网友F:
我买的进口单声道唱机,整理后电路,ECL86/PCL86就是ECC83+EL41/84复合管 86单端 (6).jpg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进口单声道唱机,整理后电路,ECL86/PCL86就是ECC83+EL41/84复合管

谢谢你的电路!我也很喜欢ECL86/PCL86。。。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进口单声道唱机,整理后电路,ECL86/PCL86就是ECC83+EL41/84复合管

我也有几台西欧老胆机,很奇怪ECC83的屛极电阻都使用的比较大?

网友F:
忘记哪里看到的了,ECC83要出模拟味道,这个情况下负载最少270K以上。英国乐爵士ECL86推挽胆机一款获奖的第一级用到了470K.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忘记哪里看到的了,ECC83要出模拟味道,这个情况下负载最少270K以上。英国乐爵士ECL86推挽胆机一款获奖的第 ...

我有一机,ECC83负载是220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