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奇怪的变压器整流5V电压怎么出来的...很奇特的电源电路

楼主(2021-01-22):
一台卡座电源中的5V电压不正常只有2.8V左右,看不出来这个5V怎么来的,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压怎么来的,他主要是供应给CPU复位用的...

楼主:
微信图片_20210122113556 (2).jpg 这个清晰些

楼主:
电路中采用中心抽头串二极管,可是怎么成回路的尼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倍压整流电路

网友B:
那个是写着d802 ?,  us1060m   ?
不知是是不是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写着d802 ?,  us1060m   ?
不知是是不是稳压管

谢谢,在国外网站上查到有人用4148替代这个二极管提问。原文是这样的:似乎是反向保护二极管。基本上,您可以用任何传导超过几毫安,承受至少20V电压的二极管来代替它。为了延长CR2025电池的寿命,我建议使用反向电流小的二极管。1N4148将起作用。

与1N4148相比,PS US1060M是电流更高但电压更低的二极管。但是,微控制器无法消耗100mA的电流,这是1N4148的最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倍压整流电路

谢谢回复,貌似没有回路啊,二个独立的线圈,一个反向二极管和一个稳压二极管和3电容..

网友C:
给你个示意图看看,那个电压是不是这么得到的?U“=U-U’  ?

网友:
半波整流?

楼主:
下面D801查了是个稳压二极管4.9-5.2V的...现在输出只有2.8V难道是这个稳压二级管坏了,这个电路不明白是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示意图看看,那个电压是不是这么得到的?U“=U-U’  ?

感谢感谢,通过全桥形成回路,现在5v不足,可能是二极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示意图看看,那个电压是不是这么得到的?U“=U-U’  ?

真是个有意思的方法,感谢,长见识了

网友:
US1060M参数

US1060M参数

楼主:
感谢您花时间帮忙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