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放发射极并联陶瓷为什么可以提高选择性?

楼主(2021-01-22):
如题,陶瓷晶振谐振时幅频特性曲线会不会和LC并联一样?谐振时阻抗最大?如果这样对于中频增益会更小吧?提高选择性的道理又是什么?如果这样,把中周次级接地电容换成陶瓷晶振会不会进一步提高选择性

网友A:
陶瓷谐振器,除了并联谐振频率以外,还有一个串振谐振频率,两者相差很近,发射极电阻上并陶瓷谐振器,利用的是其串联谐振,等效电阻很小,降低该频率下的负反馈,相对的就提高了该频率的增益,相对的也提高了选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陶瓷谐振器,除了并联谐振频率以外,还有一个串振谐振频率,两者相差很近,发射极电阻上并陶瓷谐振器,利用 ...

谢谢老前辈的好回帖!
现在搞明白了,也就是说陶瓷谐振器有串并联两个频率,利用串联谐振频率(谐振阻抗很小)降低发射极反馈通路阻抗,进而提高选择性。
如果把中放输入端,上一级电路中周次级对地的交流旁路电容换成陶瓷滤波器,是不是可以进一步提高选择性?之前也看了短波增益提升电路,在变频电路三极管发射极电阻也并联了LC串联谐振电路,如果把这个电路换成陶瓷谐振器,估计也可行吧,手下刚好有上无三厂春雷605,准备试一下,过后恢复原状

网友:
楼上老前辈说得没错,晶振同时具备串联谐振频率和并联谐振频率两种频率,二者比较接近。我想您看一下晶振的等效电路,由一个RLC串联谐振电路和一个电容并联而成,这个答案就显而易见了。
利用串联频率可以减小负反馈,提高单一频率增益,进一步提高选择性。
这个道理用于短波提升电路照样可行,放心大胆试吧,只不过我个人认为,由于等效电阻(晶振内部摩擦性当量)和静态电容(两极板间电容)的存在,在理想状态下效果不如单纯地LC串联电路效果好,但影响不会太大,放心大胆试

网友:
多说一句,由于发射极已经并联了滤波器,基级大可不必

网友B:
补充一句,电路对并联的那个发射极电阻有点要求,过大过小会影响选频中心之两边对称性,一般取470至560欧

网友:
好多收音机都有,我试过陶瓷滤波器和电容没有明显的差别。

网友C:
电气基础书是个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句,电路对并联的那个发射极电阻有点要求,过大过小会影响选频中心之两边对称性,一般取470至560欧

谢谢!我准备效仿春雷605,把自制收音机的发射极电容换成陶瓷谐振器,提高一下选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气基础书是个好东西

我太业余,和您是比不了了,谢谢您推荐的电气基础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准备效仿春雷605,把自制收音机的发射极电容换成陶瓷谐振器,提高一下选择性。

这个在业余条件下比较困难。因为陶瓷滤波器的串联谐振点是固定的,且与标称频率有一定误差,业余很难与几个中周的中心频率调成一致,造成达不到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太业余,和您是比不了了,谢谢您推荐的电气基础书

矿坛的新手搞电子电器一定要有看基础类书籍的习惯,不然简单的问题都分析不了,如果是带高压的东西,无知者无畏这个精神千万别带,要出安全事故的。可以看看《电工基础》和《模拟电子基础》《数字电路基础》,相信对你有帮助。

网友:
“能提高选择性”是有条件的,首先必须保证机上所有的中周都谐振在和陶瓷谐振器一致的频率上,而不是相反。
恰恰国产的465KHz两端陶瓷谐振器的一致性很差,与中周的谐振频率配合更是参差不齐。

网友D:
第一中放发射极串联陶瓷滤波器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机器的选择性,而是为了在接收短波时提高一点机器的灵敏度.

网友:
三极管共发射极放大电路,发射极串联有电阻的情况,在这个发射极电阻上并联一个两脚的陶瓷滤波器,由于在陶瓷滤波器的中心频率下,它的阻抗比较低,放大器在这个频率下的的负反馈量也就比较低,也就是提高了在这个频率点的增益。具体能提高多少,取决于放大电路的集电极负载阻抗和发射极电阻的阻值,现在这种应用比较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第一中放发射极串联陶瓷滤波器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机器的选择性,而是为了在接收短波时提高一点机器的灵敏度.

中频频率是固定的,接入陶瓷滤波器不会因为接收短波波段而提高灵敏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中频频率是固定的,接入陶瓷滤波器不会因为接收短波波段而提高灵敏度。

一般来说,接收中波时接入陶瓷滤波器的效果并不明显,但接收短波时就比较明显。接入陶瓷滤波器的效果相当于接入一只LC串联的谐振回路,其阻抗理想近似等于零,有提升中频放大的效果。但并接的陶瓷滤波器的带宽一般要宽于LC中周的带宽,故而对于提高选择性的效果并不明显,但对于旁路电容来说串联谐振阻抗约等于零来说比前者要好得多,所以有时为了提高短波的接收效果,往往做两件事:①加大振荡管的振荡强度,②增加中放放大量(用LC回路也好,并接陶瓷滤波也好)都是为了增大中频电路的放大量而设的,并不是为了减小通频带而设的。对于普及型收音机来说,其声音本来就不好听,如果用了通频带较窄的陶瓷滤波器,声音会变得更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接收中波时接入陶瓷滤波器的效果并不明显,但接收短波时就比较明显。接入陶瓷滤波器的效果相 ...

春雷401收音机是单波段收音机(中波),第一中放发射极接了一只陶瓷滤波器2L465A,它相当于一个LC串联谐振电路,谐振频率465KHz,谐振时阻抗很低,不谐振时,阻抗很高。输入讯号为465KHz时,对地阻抗大大降低,起到旁路作用,获得较高的中频增益;输入讯号远离465KHz时,阻抗增高,几乎没有旁路作用,增益减小。可见,用2L465A陶瓷滤波器代替旁路电容,能使中频放大器的选择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