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了两个9014在弱电流下的参数

楼主(2021-01-22):
早就想测三极管在nA级的一些参数,前几天做了个nA计,放大了论坛的另一个板块,链接是: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这是个将电流转换成电压的电路,此电路是1uA/V的输出,再用万用表来测电压就能读出nA级的电流。
这次用了三块表,一块测Vbe,一块测Ib,一块测Ic
测Ib的表用了4位半表DT930F,用200mV挡能读到10uV,对应的电流是10pA。另外两块表是VC81D。
为了防防干扰也是用了一节锂电池电池给三极管供电,用多圈电位器分压后串电阻提供Ib,Ic直接串到电池正极测。
实测结果表明在低电流下的三极管放大值会降低,但还不太严重。
实测的结果贴上来分享给大家

网友:
S901x系列晶体管和2N3904/6系列,都属第一代也是今天仍在广泛应用的SuperBeta通用小信号放大管。
其hfe的主要特点是:1)在十倍Ic的变化率下,hfe的变化不超过50%,这一关系范围可跨越6个数量级;2)增益带宽积关系式从截止频率向下延伸到近直流区域。

网友:
市场上普通的9014放大倍数贼低

S9014 C331

S8050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实验数据。

网友:
谢谢分享实用数控

网友:
这三个万用表的价钱可以买个不错的图示仪了。

楼主:
多谢给我加分的朋友!做些基础实验还是很有意义的!
用这些数据来进行收音机设计或其他电路设计的话,完全可以将三极管的工作电流降低一个甚至两个数量级来考虑,至于频率特性肯定会随着工作电流的降低有所牺牲,届时综合考虑。
回想S90系列三极管应该是90年到2000年出的,那时的管子都远胜锗管不知多少了,穿透电流的概念都被其丢掉了,。。。。。。,到现在又过来20年了,微电子工程师们可不是吃素的,现在的管子比起当时绝对是有更多性能提升的,甚至超出很多人想象,不过这些管子多都集成到IC里了,分立单个的我却没怎么了解到了。无论如何都庆幸生活在这个时代,能感知和接触到那么多快速变化的技术。

网友:
LZ的实验很有意义。
以前找个放大倍数60倍的管子,那都是超级好管子啦,现在的放大倍数动辄都是几百!

网友:
这个实验的数据非常有意义。感谢分享!

网友A:
楼主的实验可能有一个问题,Ib<1nA时,Ic应该也用nA表,uA档量程偏高,此时三极管放大倍数偏低,很可能读数小于uA档分辨率,导致无法正常读数,失去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实验可能有一个问题,Ib

好眼力!我现在只做了一个nA计,用到Ib测量了,Ic是直接用VC81D的微安档测的,分辨率只能读到0.1uA了。过段时间再做个精度更好的nA计,测测pA级Ib下的三极管参数。

网友B:
嗯,be结低于0.5V的这个nA级别的工作状态应该不对

网友:
很好的测量。如果能绘制曲线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be结低于0.5V的这个nA级别的工作状态应该不对

这个工作状态很正常,谁规定不能Vbe低于0.5的?,半导体的提纯技术早非当年可比,早期技术还避免不了半导体的反向漏电流引起的白噪音,但二十年前这种漏电流就已经可以达到忽略的程度了,Ib随Vbe是一个指数率变化的连续曲线,从0到其极限值都可以有正常工作区域的,看设计者如何选择而已。当初之所以给人一个映像Vbe必须大于某个值是因为当时的工艺水平决定了器件工作范围的局限,低于某个值信噪比将严重下降,甚至器件无可用性,高于某个值器件又将烧毁。

网友:
9014设计之初就是小电流超贝塔低噪音低频管,微电流是可以完美工作的

网友:
楼主忘了,晶体管要接合适的负载测试参数的。

网友:
拍一下砖.

1、楼主有没有测一下结电容? 这是因为光看放大倍数大是没有一点用的.如果结电容过大,这类管子要是装在收音机上是会引起自激的呀?

2、晶体管是电流放大器件,不像电子管那样是电压放大器件。假设某晶体管工作在小信号,小电流的状态下(1毫安的IC下), 则IB就仅有约是10微安。10微安是一个极其微小的数值啊,交流信号又是一个极其微小的数值呢,所以应考虑结电容,管子自身的结电容对于交流信号的波动是会引起反馈和自激的呀!晶体管收音机每一节的增益也不是越大越好的,如果某节的增益过大,也往往会引起机器的自激.

3、还有一个数值是晶体管要有负载,当晶体管的IC阻抗等于负载阻抗时输出才是最大的,这才是真正的放大倍数。

网友C:
这种基础性研究是非常可贵的!大部分人都是套用别人的数据,如果别人数据有错误,那么也跟着错误
就像二极管,一般资料上都是说要到一定电压(阀值0.3或0.7以上)才导通,研究了矿机后才知道只要有电压就有电流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基础性研究是非常可贵的!大部分人都是套用别人的数据,如果别人数据有错误,那么也跟着错误
就像二极 ...

竟然遇到老乡,^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