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 有图纸 各参数)17英寸crt显示器 开机指示灯亮下就熄。再来,又亮下,又熄

楼主(2021-01-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款显示器显示质量一般吧,当时单位多媒体会议室40台,淘汰下来后给员工,都不要,后来捐给扶贫对口县的一所小学了,结果到那里一看,人家的主机比我们捐的配置都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笑死我,人家比你们配置还高些。不过,我就喜欢crt看电视的效果。

确实很尴尬,当时淘汰下来有点鸡肋,用吧性能不行,不能满足会议需求,扔了吧,还没有完全过时,就想着捐给贫困地区得了;
当时那个县里的领导还亲自在高速口迎接,下了高速有走了一百多公里的山路才到,结果弄了一个大尴尬!其实我们到的时候人家刚刚把主机和显示器从电教室搬出去,鼠标和键盘还没来得及收拾好,为了缓解尴尬,学校领导还说他们没有主机和显示器,上课只用鼠标和键盘,但是,摆放主机和显示器的痕迹还留在那里。后来吃饭时,学校的一个微机管理员(业余的)向我们请教一些电脑故障的解决方法,聊开了才告诉我们实情,我当时听纳闷的问,捐赠之前已经把计算机的配置和外观照片都发过来了,难道信息没到你们学校?管理员说,知道,但是总不能拒绝捐赠吧,总是拒绝以后就没人给捐了,想想确实有道理

网友:
确定输出端无短路存在的话,先检查其启动电阻性能是否正常?【(3脚)接+V端的电阻】。判断其直流短路则将行输出管C极断开,接一个假负载(40~60W灯泡),测量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判断交流短路则短接行包次级,看主电压是否正常?都没有的话就是电源本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开关,断电测过没问题!难道通电,就接触不好了?明天给它焊死。。

把它焊下来,去掉试试。再查一下off电路或断开R125看看。

网友:
我也下载过。之前,该说的我基本都说了。我理解你,除非万不得已,是不愿意去换厚膜ic的。

在决定换厚膜ic前,我建议你试试如下方法:

1、用另一个电压合适的电源,串一只二极管,然后接到厚膜ic的电源脚,给厚膜ic供电。

2、此电源的电压应保证厚膜ic能持续工作。按你之前说的情况,16~20v可能就行。

以上的方法,预期帮助你更深入地追踪故障点。

网友:
其实,你的检修已把故障范围压缩得很窄了。如果是我,我在检查sw101、给300v处的电解加并数十u的电解(实际我会用esr表测量那只100u电解代替)后,再试上帖的办法,如果再不行,就会下决心换厚膜ic

网友:
我一开始就说,有esr表会比较好。因为对付老机子时常能收奇效。

网友:
粗看了一下电路,好像后面没有保护电路呀什么的。

你这台是监视器,不是电视。从你拆掉r125变成能开机的情况看,我倒是怀疑是你的机子自插电起,就进入待机状态,电源实际没有开启。之前可能本身没故障,只是因为你没给他视频信号,他一直待机而已。

现在拆走r125了,电源被人为强制开动,但因为CPU仍给出的是待机控制信号,因此其他电路未能正常工作。

以上供参考。

网友:
进死胡同了,仔细看看21楼的建议。

网友:
给你个参考看看

网友:
细看了一下电源部分的图纸,发现这电源属于比较易判断故障点的类型。下面是我的分析所得

1、电源没有大环路负反馈(因而不使用光耦),因此,容易隔离出故障部位。

2、他是利用d103这个路径来作反馈控制的。这意味着,只要初级电路工作正常,次级电路基本不影响初级电路工作(除非次级出现严重的短路问题而拖垮电源)。

3、次级返回给初级的唯一信号,是行输出的同步信号。此信号仅是令初级的震荡频率同步于行震荡频率,不涉及到电压输出大小的控制。这样一来,出现次级输出电压不足等电源工作不正常现象时,故障点就在初级。

4、判断此电源工作正常与否的最关键点,是次级给CPU供的5v点。因为即使待机状态,5v点也需要有正常的5v输出。实际测试时,测这一路前面的7v点会更好使。

楼主你测一测上面第四项的7v(或5v),看看有没有正常输出。如果没有的话,再试一试我前几个帖子说的加辅助电源法。再不行的话,就下决心买厚膜ic换吧

网友:
问题,首先还是要怀疑行输出变压器坏的可能,先找到合适的高压包代换可能有意外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