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双电压供电的(OCL)电流测量问题

楼主(2021-01-22):
请教正负电源供电的OCL 放大器想测量工作电流。电流表正确的接法应当串接在三根电源线的哪一个回路中?

网友:
我是测功放管发射极电压(电压很小要用数字表)进行换算,比较简单、可靠。

楼主:
再次谢谢楼上的各位热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