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了大师的电子管调频收音机高频头

楼主(2021-01-23):
仿制了这位大哥的电子管调频收音机高频头,大师的高频头非常棒,而且成功率非常高,是新手不错的选择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用6N1代替了ECC85效果不错

视频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A3ODYxOTAwNA==.html

---------------------------------------------------------------------

补充内容 (2021-1-23 15:16):
白天效果更好了,数了一下可以收到20个台,有十几个台声音很好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 ... 15b4345e5f7c0f19b51

补充内容 (2021-1-23 15:17):
优酷视频

网友A:
频显挺好是套件吗?

可买到么?

网友B:
做工你和布置得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显挺好是套件吗?

可买到么?

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显挺好是套件吗?

可买到么?

淘宝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件排列紧凑有序,焊接水平也高

多谢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你和布置得很好。

多谢夸奖

楼主:
淘宝买到,

网友:
恭喜恭喜,高放建议做一下屏蔽

网友D:
把修改后的电路图放一个方便大家仿制,再就是这样用覆铜板做高频头的方法很好,大面积的地,放个PCB板图更方便仿制了。

网友:
要顶,祝贺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修改后的电路图放一个方便大家仿制,再就是这样用覆铜板做高频头的方法很好,大面积的地,放个PCB板图更 ...

按照大师的电路图不用修改,元件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布局,只要方便焊接就行了,PCB自己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