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焊台203H维修求助

楼主(2021-01-23):
自己的一个203H焊台有一天开机不能加热了,焊台原来正常时,开机数码管显示320(数字跳变数字开始由小到大变化,小数点闪烁),现在开机显示320,然后跳变成8百多,然后在8百7十左右跳动,数码管小数点不显示,手柄不加热,调节上下键有反应,测手柄加热线圈0.9欧姆,传感器2.5欧姆左右,用电烙铁加热传感器,传感器电阻有变化(貌似没有坏),就是传感器的顶端不平(见图),求大家帮忙!!

传感器

传感器

数字跳变

数字跳变

数字跳变

数字跳变

开机显示320

开机显示320

手柄

手柄

手柄

手柄

楼主(2022-10-27):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把焊台拆下来,那个OP07的4脚上的负电源的滤波电容是16V10UF的,这个控制板是AC15V输入的,半波整流 ...

这个负压滤波电容坏的情况下(我拆下来用电桥测过,D值大大增减,容量减低),这种情况下板子上可能也会有其它损坏的电容,我都把拆下来的电容测量了,有些已经也变质了,我手里正好有钽电容就全部换了,那个主板上的铝贴片电解不太好拆(焊工太差了),其中有个还把铜箔弄断了一点 ,换好如果还不加热,可以测量一下场管的连接线,我的就出现在热缩管里面虚接的情况(主要是板子拆来拆去线就虚接了)

网友B(2021-01-23):
和手柄没关系吧,拆掉开机看看会不会出错误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手柄没关系吧,拆掉开机看看会不会出错误代码

拆掉手柄,主机显示S-E(闪烁)!!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掉手柄,主机显示S-E(闪烁)!!

那就应该器温感,或者相关电路部分的问题。
你把温度调到顶试试,看看烙铁会不会稍微发热。

有手柄的话换一个

网友(2021-04-17):
应该有单片机的线路板有故障。

网友C:
主机手柄插座,线路板端端子氧化,拔了多插几次就好了。

网友D:
主机手柄插座,线路板端端子氧化,拔了多插几次就好了。       国货精品,利害了我的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机手柄插座,线路板端端子氧化,拔了多插几次就好了。

感谢回复,是的,焊台拆开插座拔了重新装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机手柄插座,线路板端端子氧化,拔了多插几次就好了。       国货精品,利害了我的国

是线路板端端子氧化,拆开拔了又插上就好了。这个故障!!!我去!!

楼主(2022-02-08):
最近老毛病又犯了(快客203H焊台),现在开机显示320(设定达到的温度),然后跳变成8百多,接下来在8百7十左右跳动,数码管小数点不显示,手柄不加热,调节上下键有反应,开机不能加热了。原来有坛友qq20325152说是接触不好,我拆了重装就好了,现在又是老毛病,但是重装了十几次还是不变,用细砂纸打磨插针也不行,求大家帮忙指点!!求该焊台的电路图(网上找不到)!!!谢谢!!

电路板

电路板

网友E:
你把手柄上面的温控探头用细砂纸打磨一下,尽量保持光滑,把洛铁头里面也清理一下,多数可以解决问题。实在不行,就需要更换探头和洛铁头了。原因是温度数据采集不准,内部芯片采集的阻值忽大忽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手柄上面的温控探头用细砂纸打磨一下,尽量保持光滑,把洛铁头里面也清理一下,多数可以解决问题。实在 ...

感谢指点,温度探头进行了打磨,洛铁头也清理了,故障还是如故!!

网友:
印象中是有个OP07的单运放做温度信号放大
建议抄个图,测输入输出电压容易找到问题。

网友:
个人感觉和手柄关系不大

网友F:
我的二手金焊2000A用了十年无这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二手金焊2000A用了十年无这样问题!

估计我这是中奖了 或者和环境有关系。

网友G:
用万用表测烙铁头到焊台电路板上的线是不是导通良好,有时需要把线动一动仔累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万用表测烙铁头到焊台电路板上的线是不是导通良好,有时需要把线动一动仔累测量。

感谢热心回复,每个插头都用万用表通断档测量了,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H(2022-06-01):
楼主您好,您这个焊台修好了没有?我有一个也是这种故障。要是您修好了能不能说下故障点在那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您好,您这个焊台修好了没有?我有一个也是这种故障。要是您修好了能不能说下故障点在那吗?谢谢

前几天修好了!!就是控制板上的负压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
好的,谢谢您了

网友(2022-10-27):
引用 楼主:
前几天修好了!!就是控制板上的负压滤波电容坏了!

你好,我的焊台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在网上搜到了这个帖子,能问一下是哪个地方的电容?
因为热电偶检测的温度高于设定温度,单片机肯定不会发出加热指令的。
我的情况就是一开机先显示设定温度,然后显示实际温度,这个时候显示的实际温度高于设定温度,但在慢慢下降,换了手柄也不行,测量了热电偶是好的,那个接触头应该没有大问题,即使有问题总不会显示高于室温的温度的,所以还是热电偶检测电路的故障,我当时怀疑是接触不良,拆开重新插拨了一下,好像是好了,但过一段时间又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显然接触不良不可能短时间又发生的。
所以到这里来请教了

网友:
最好找电路图,实际测量一下手柄上热电偶的电阻电压,应该能知道个大概

网友A:
我今天把焊台拆下来,那个OP07的4脚上的负电源的滤波电容是16V10UF的,这个控制板是AC15V输入的,半波整流正电源经过一个7805稳压到正5V,而负电源则是经过一个二极管串联一个320欧的电阻半波整流再经过一个稳压二极管并联稳压的,实际测试时,负电压只有-3V左右,在线测试这个电解电容,容量在8。5UF,应该在正常范围内,不过我并联一个330UF的电容后,电压立即到了4。7V左右了,看样子是电容容量下降了,因为没有这种贴片的电容,就找了一个25V47UF的电容并联在原来的电容 上了,电压也到了-4。7V的样子,用示波器看这个电压,波纹还是很大的,有近1V呢。不过现在开机先显示设定温度,然后就是显示出室温了,这才是正常的,因为才开机,头子的温度就是室温的,原来显示头子实际温度时会在80-90度,出故障时会到300多度,甚至到400多度,当然不会加热了,因为机器判断实际温度高于设定温度就会停止加热的。

网友A:
今天下午又把我的焊台拆开改造了一下。因为思前想后,感觉出这个问题还是负电源的问题,一个是电压低了,另一个是波纹大了。虽然昨天并联了一个47UF的电容,似乎改善了一点,但昨天在示波器上看负5V的波纹还是有点大的。下面上一些图

原正15V

原正15V
这个是改前的正15V整流后的波形

原正5V

原正5V
这个是正15V经过7805稳压后再有两个10UF电容滤波后的正5V波形

原负5V

原负5V
这个是负5V的波形。
再上个我的控制板的图

控制板

控制板
上面的一些过孔我昨天怕有问题就加了焊
在图上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三个整流二极管,一个是正电源的整流二极管,一个是负电源的整流二极管,还有一个是7805的反向并联保护二极管。
在这个控制板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负电源整流二极管D12前串联了一个330欧的电阻R27,是给后面并联稳压二极管Z2进行限流的,我的改造就是想把这个负电源再加一级滤波,下面说一下具体的改造方法:先把负电源整流二极管前的限流电阻R27焊下来,把整流二极管D12到稳压二极管Z2之间的铜箔割断,并把两端刮开搪锡,把拆下来的限流电阻R27焊接到这个位置,然后再把昨天并联上去的47UF电容拆下来改焊接到负电源整流二极管D12后,限流电阻前。下面上一下改造后的负电源的波形图

改后负15V

改后负15V
这个是负15V的波形

改后负5V

改后负5V
这个是负5V的波形。
可以看到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高频焊台的电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区别不是太大的。
我今天改造的原理就是把原来在二极管前的限流电阻移到后面了,同时在二极管后面加一个滤波电容,就是昨天的那个25V47UF的电容,然后这个电容上的电压再通过一个限流电阻向并联稳压二极管供电,同时再二次用10UF电容滤波。这样改和昨天比同样是只加了一个电容,但效果却有天壤之别。昨天的是一个内阻有330欧的半波电源向并联稳压二极管供电,滤波电容是57UF(10+47),而今天改造后却是半波电源直接用47UF先滤波再经过一个限流电阻后并联稳压二极管再用一个10UF电容滤波,现在向并联稳压管供电的是负15V的电源,虽然波纹有1V多,但与原来直接是半波负电源且内阻有330欧的比,不能同日而语的。效果在这里的。

补充内容 (2022-10-28 23:10):
补充一下,那个示波器的图上有电压刻度的,下面的0。2V,0。5V,1V就是的,代表一格是多少伏,不过要乘以十,因为我用的探头上开了X10的开关了,这样电压是多少,波纹是多少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2023-06-02):
引用 网友A:
今天下午又把我的焊台拆开改造了一下。因为思前想后,感觉出这个问题还是负电源的问题,一个是电压低了,另 ...

牛!
-5V搞成了电源内阻小的π型滤波,好!

网友(2023-12-19):
引用 楼主:
这个负压滤波电容坏的情况下(我拆下来用电桥测过,D值大大增减,容量减低),这种情况下板子上可能也 ...

经验没有时间限制,我也遇到相同问题,也是借鉴宝贵经验。烙铁头太大,就用一个普通电容并在相应位置成功修复。

谢谢分享!

网友:
做个记号,日后应该能用到。

网友:
学习维修高频焊台

网友(2024-11-08):
感谢这个帖子,我的高频焊台也是这个故障,换了三个25V10uF的电解电容修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今天下午又把我的焊台拆开改造了一下。因为思前想后,感觉出这个问题还是负电源的问题,一个是电压低了,另 ...

你还不如直接拆除这个电容 ,换一个长脚电容也可以啊,用热溶胶固定一下,总比有波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还不如直接拆除这个电容 ,换一个长脚电容也可以啊,用热溶胶固定一下,总比有波纹好。

半波整流,还只有这么小的电容滤波,肯定波纹是比较大的,我这样改了后变成了派型滤波,效果不是换个电容可以相比的,只加了一个电容而已,换了个电阻的位置

网友J: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整个控制板的10UF全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整个控制板的10UF全换了

你的故障是什么样的?控制板的10uf电容换后故障修好了吗?没有的话,看看控制板的电压正常不,然后可以考虑换一下op07c试试。

网友:
我前几天买了网上的那个电桥镊子,就把焊台拆开测量了一下所有的那个电解电容,发现容量是全部严重下降,有一些都下降到一uf都没有了,关键是D值,就是损耗角正切都非常大了,都超过了2,3了,甚至有几个都10以上了,只不过可能其他地方对这个冗余空间大,而负电源的冗余小,所以才表现出来了,我就买了钽电容和陶瓷贴片电容,回来测量了一下,感觉还是陶瓷电容好一些,就把8个铝电解电容全部换掉了,这样就杜绝了电容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