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录音过程会有高频波段的滋滋声,有大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2021-01-23):
前两天曾发帖求助电容麦不工作的问题,在坛内大佬的热心帮助下,现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但却也发现了新的问题。
先对上次的结果做个总结吧。
1、这电容麦电路板锯大佬提示知道了是属于平衡信号(也就是差分输出),进过一番搜索和尝试,发现就地对地,差分信号分别接3.5接口的左右声道就可以了 ,我不清楚我的声卡是否支持差分输入,但根据搜索到的结果表示,按照平衡信号接法插入非平衡接口也是可以用的只是信号会有-6db的衰减。
2、用普通直流电源模拟幻象电源是可以工作,但会有嘤嘤省的高频噪音,我这个电源原本波纹就小,大约100mv的毛刺,但仍然会有干扰,我现在用4个18650串联代替就没有了这种噪声(这个电路板支持15-48的幻象供电)

这两天调试声卡的时候发现怎么也无法消除声音中的高频波段的滋滋声(倒是没有网上常说的低频噪声),需要将高频段的声音切掉才行,但这样出来的声音太闷了。。。,我猜测这个是由于机箱内的电源信号不纯净导致的?

不知道可有大佬知道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加一级LC滤波试试,L取几uH,C=0.1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级LC滤波试试,L取几uH,C=0.1uF

在atx输出线加?

网友B:
这个怕是电脑的底噪吧,不好消除,只有换主板换电源,或者换声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怕是电脑的底噪吧,不好消除,只有换主板换电源,或者换声卡。

好像就是如此无解了,只能录音后进行去噪了

楼主:
现在终于解决噪声问题了,用sam机架自带的降噪器插件直接就可以解决,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