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黑白电视机高压包,

楼主(2021-01-23):
这个可以用这块板子上吗,引脚位置一样吗,请教师傅图文并茂指点一下。

楼主:
高压包是,双超,BSH17-N313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下脚  看看行不行

3-4脚没用啊,

网友:
扣除第1脚和第10脚,2,3,4脚是空脚,5脚接地,6脚提升电容,7脚提升二级管,8脚行管C极,9脚阻尼二极管。

这是结构最简单的黑白电视高压包,全联设计,正向峰值检波AGC,非键控AGC,提升二极管正极如果电压是12V,那么正常情况下,高压包6,7,8,9四个脚的电压则为26.5~27V(指针表测量值)。

网友(2021-02-23):
这不是你能对上脚位就可以的,要查数据,搞不好烧灯丝的

网友B(2021-08-27):
楼主这个板子弄好了吗?我也买了一个这个套件,想问问你的使用情况,是配的多少寸显像管?

楼主(2021-10-31):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板子弄好了吗?我也买了一个这个套件,想问问你的使用情况,是配的多少寸显像管?

没有呢,缺件正在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