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用电动车充电器做OTL 功放电源

楼主(2021-01-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输出56V2A电源做OTL功放,电压太高电流太小,除非用16欧扬声器。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输出电流太小,不适合。

网友:
2Ax2Ax8Ω=32W 56Vx2A=112W 效率太低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电源那么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怎么计算的? 说说  效率太低又怎么说

最大电流2A 负载8Ω 2A输出时电源112W 输出32W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大输出功率=Vg^2/8RL

56^2=3136/8*8=3136/64=49

算法有些偏差,充电器输出电流明显偏小,
即便按36.75W算,在8欧负载上的电流也达到了2.1A,这还是说的交流有效值,
在正弦波条件下,其最大值是有效值的1.414倍,快接近3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怎么计算的? 说说  效率太低又怎么说

你的电源,电压56V,电流2A,你以为负载8欧能得到多大功率?
你觉得56V电压能得到56V峰峰值的正弦波,有效值接近20V?这时候8欧负载上的电流有效值已经明显超过2A,就如sd2755所说,你的电源电流才2A,到不了这功率。
正确的算法,就像傲雪三梅那样,8欧负载上电流有效值最多2A,对应输出功率也就32W而已。
为啥说效率低?8欧负载上电流2A、功率32W,这时候电源的电流也是2A,电源的电压56V没变,电源功率不是112W是什么?32W除以112W,30%都没到,这还是理论值。
归根到底,你这电源就是电流偏小了,补救办法只有一个,就是zzfjct说的,用阻抗高一点的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这么算 OTL 的75%效率是假的? 我就没搞明白你们是怎么算OTL 最大输出功率的

同样一个56V  我 ...

果然是死读书不求甚解,套用公式得搞明白前提条件,OK?
75%效率怎么来的?不考虑管压降,激励信号足够大,电源供得起相应的电流,这几个条件缺一不可。
你自己说得明明白白,你这个电源最大电流就是2A。你以为8欧负载上的功率只要考虑56V电压这个条件就够了?
骚年,你这么厉害,欧姆定律了解一下?按最理想情况,不计管压降,56V电压直接作为峰峰值,对应的有效值19.8V,你自己算算8欧负载上对应这个电压的电流是多大?19.8V除以8欧,电流多大?要不要帮你摁一下计算器?
欧姆定律,欧姆定律,欧姆定律,重要的事说三遍,欧姆定律都不管了,你研究个锤子的功放电路?
别怪我话糙,就你这半桶水还死鸭子嘴硬的德行,难怪大佬们一句话说完就懒得正眼看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这么算 OTL 的75%效率是假的? 我就没搞明白你们是怎么算OTL 最大输出功率的

同样一个56V  我 ...

你这是建立在电源功率无限大的前提前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这么算 OTL 的75%效率是假的? 我就没搞明白你们是怎么算OTL 最大输出功率的

同样一个56V  我 ...

你的充电器最大只能输出2A在大就限流了56V没意义,交流有效值大概1.42A。

网友:
傲雪三梅在21楼的算法很准确了,按此推下来在8欧负载上,最大输出功率16W。
4欧负载对应8W,16欧负载对应32W
这就是你这台充电器给OTL电路供电,在不同负载上能得到的最大功率。
一般讲最大功率是指失真率10%。

网友:
如果限流2A,我看电压不一定能上到59V?

网友:
没意义,不少电车充电器轻载无输出电压,会造成功放声音时断时续,另外对功放有干扰

网友:
今天刚用这种电源试了下,发了个贴,欢迎大家一起探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id23054251

网友:
楼主的计算是对的,只是楼主没有从具体电流的角度来计算,我来详细解释一下。
如图所示:
在正半周,电源通过T1和C给负载RL供电,这时候电源是有电流的。而在负半周,T1截止,电容C成为瞬时的电池,通过T2给负载RL供电。这时候电源是没有电流的。
如果RL上的正弦波峰值电流是I,那么通过电源的平均电流是(2/Pi)/2*I=1/Pi*I。第一个因子是正弦波平均电流是峰值的2/PI倍,第二个1/2因子是因为电源只有半周给功放供电。
根据上述关系,如果电源能供电2A,扬声器上电流峰值最大能到2A*Pi=6.28A。
这时候如果从电流的极限来计算最大功率,P=1/2*6.28^2*8=158W, 远超上面按照2A计算得到的最大功率。当然实际上不会有这么大功率,因为电压是限制。
为什么电源按照平均电流来计算呢,因为供电端并联了一个大的电解电容,负载的波动电流在这个大电解电容的作用下被平均了。实际使用中只有保证这个电容容量比输出耦合电容C大,就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楼主计算的V^2/(8*RL)是实际输出功率有效值,并不需要再乘以效率。如果用这个带立体声,电源会过载。
如果把电压调小15%,那么每通道输出功率约为35W,这个电源可以带2个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