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电阻维修

楼主(2021-01-23):
变频器上的充电电阻坏了,15欧15瓦。本地没卖的,因疫情网购又不给发货。无奈拆开了,水泥沙弄掉后看到电阻丝烧断了,这东西没法焊接,断头拧在了一起。现在有个问题,电阻装回陶瓷壳里后填充什么东西?还把挖出来水泥沙装回去,然后用胶封上?我想到用导热硅脂填充怎么样?不过看导热硅脂的导热系数也不高,1.2左右,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估计没人这么搞过吧?

网友:
试试用瓷砖胶看如何。

网友:
等电容快充满电后,充电电阻就被继电短接了。也不长时间发热,用热缩管套几层做好绝缘就好。

网友:
断头拧在一起容易氧化打火烧断,最好碳阻焊点一下融合在一起,用普通水泥灌一下也行,最好是耐火水泥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最后把搞出来的水泥弄成粉末,又添回去了,上面用704胶封上。先这样凑合用吧,坏了再换。等快递恢复了先买件备上。
上面说的碳阻焊到是可以弄一个,手上正好有个微波炉变压器。
百度了一下是不是普通变压器就可以?改天试一下

网友:
以前液化气罐装站有耐高温粘结料,专门用来粘红外线燃烧盘的,可能适合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NTC代替。

变频器上的充电电阻坏了,15欧15瓦

不知是否像开关电源那样,是抗浪涌电流用的,如果是,用NTC不但行,而且性能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上的充电电阻坏了,15欧15瓦

变频器好像都是用的线绕大功率电阻,不用NTC肯定是有道理的,具体为什么就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