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楼主(2021-01-23):
看了白居易版主的修旧利废制作的小胆机,心情激动,手痒痒了,凑了下零件,好像七七八八也够了,欠的是技术活,多年前制作单管6A2 FM收音头的事记忆犹新,高压有点怕怕,因为电了几次……

网友:
快快动起来!做胆机是件趣事儿!

网友:
等着胜利的消息

网友:
期待你的成果。。

网友:
这个东风不好等,,, 自己的技术是瓶颈

网友:
给你加分,赶紧动手吧。

网友A:
祝你早日成功,这台小胆机200多伏高压,又不是热底板,一点也不可怕,有什么问题及时联系。

网友:
特朗普等你好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你早日成功,这台小胆机200多伏高压,又不是热底板,一点也不可怕,有什么问题及时联系。

想不到大家这么热情,谢谢大家的支持!

楼主:
先准备几个大件的,输出牛有点寒酸,我想先把它装响,听听电子管的声音再说。哈哈

底板

底板

电源牛

电源牛

楼主:
引用 楼主:
先准备几个大件的,输出牛有点寒酸,我想先把它装响,听听电子管的声音再说。哈哈

这种老电容不知还有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倒不觉得电子管是个趣事,电子管比起晶体管的更简单,不需要很多的调试工作点,从来没摸过的都可以按 ...

晶体管机、电子管功放都不容易弄好,弄响就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你早日成功,这台小胆机200多伏高压,又不是热底板,一点也不可怕,有什么问题及时联系。

谢谢版主!到时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老电容不知还有用吗?

这种老电容就别用了(修老机器可以选),容量和耐压又小又低;新的容量和耐压随你选,用起来放心,也不贵。

网友:
不错。照本宣科,胜利在望。

网友:
如果DIY对楼主来说是乐趣,那还等着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你早日成功,这台小胆机200多伏高压,又不是热底板,一点也不可怕,有什么问题及时联系。

收集材料,争取不花钱,电阻等零件、就装小铁盒里,电子管露出外面,开关、电位器就安装在前面左右两小铁锌板上面,输出牛没绕好,站队形看看,不知有没问题?麻烦版主大人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集材料,争取不花钱,零件各电子管就装小铁盒里,输出牛没绕好,站队形看看,不知有没问题?麻烦版 ...

摆位没有大问题,为了避免电源变压器杂散磁场与输出变压器感应引起的交流声,可以在电源变压器初级通220V市电,然后在输出变压器初级接毫伏表或高阻耳机测试交流声。调整相互位置到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摆位没有大问题,为了避免电源变压器杂散磁场与输出变压器感应引起的交流声,可以在电源变压器初级通220V ...

今天测试下电源,标识250V的高压端,实测298v,经CRC整流滤波后达410V,滤波电阻R已用到1K,太高电压,有点麻烦,

网友:
你家的电源电压有点高,可以采用扼流圈输入滤波,整流输出端不接滤波电容,直接接扼流圈,在后面加一级CLC滤波。

网友C:
加油,干就完了,期待你的成品

网友:
打算仿制哪个链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油,干就完了,期待你的成品

电压高了,还没敢开机,怕爆炸!

网友:
电解电容仅300V,开机瞬间或开机冷机时电解电容会击穿,还是用耐压400或450V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你早日成功,这台小胆机200多伏高压,又不是热底板,一点也不可怕,有什么问题及时联系。

哈哈,高压400V,暂时还没有办法降压,死马当活马医,一次开机成功,没有烟花、没有爆炸, 正常出声,采纳白居不易版主建议,加了一级电感滤波,中心一点接地,很安静!其他工作点没有测量,先听音乐才说, 好听!谢谢老师您的指导!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下一步调整下电压、电流,搞不清,这个电牛电压这么高,怀疑是用在6P3上面的,有点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祝你早日成功,这台小胆机200多伏高压,又不是热底板,一点也不可怕,有什么问题及时联系。

        在白版的支持鼓励下,一批又一批胆机爱好者在茁壮成长!

网友:
东风来  送上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