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问题超外差本振无法起振

楼主(2021-01-23):
我试了好多次都无法起振,买了成品板,焊接的时候同样没有起振,这包括我把磁棒线圈的次级焊上同样没有起振,第一个三极管发射极电压还是0.7v左右,但当我把磁棒线圈初级跟可调电容并联之后就有振荡产生了,发射极电压也变成0.55v左右,这是怎么回事,不是应该就算不接天线同样能够起振吗,这个本振有没起振应该跟磁棒天线初级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把C2的左端直接接到地,这时,如果还不起振,则是振荡电路本身有问题。

网友:
不接线圈想起振的话请用一个电容器将基极接入地。

网友:
如果图上红圈那个点没有接地就不能起振。

网友:
发射极注入的本振信号无法形成回路,所以不起振。

网友:
就是这样子接线:

网友A(2021-04-11):
哈哈,我在某宝买了7管套件,如你所说,中高端全部正常,700K以下不起振,表现为无台,一点声音都没有。

网友:
可变电容有没有碰片短路了?

网友:
如果焊接无误,看看C2,C3电容好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在某宝买了7管套件,如你所说,中高端全部正常,700K以下不起振,表现为无台,一点声音都没有。

手头一个红灯754,以前是正常的,防止了个把月,拿出来收听的时候,发现700khz以下停振,多次开关机发现,停振的频率慢慢的再降低,怀疑本振线圈受潮,操起热风枪整机加热了一会儿,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头一个红灯754,以前是正常的,防止了个把月,拿出来收听的时候,发现700khz以下停振,多次开关机发现, ...

刚刚加热工字型震荡线圈没用啊,720央广经济台以下突然停诊,好奇怪现象,

网友:
不知楼主解决好没有?

网友:
首先看看变频级电流是否在正常范围内,如果正常,再看看C3是否正常,可代换C3尝试一下。

网友:
你怎么觉得不起振的呢?

网友C(2022-11-12):
变频级电流0.17ma,偏小怎么调整?

网友:
还是独立本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频级电流0.17ma,偏小怎么调整?

调整R1,减小R1阻值,直到最低频率的节目音量与其它节目音量相同。

网友:
天线线圈的次级相当于一个电感,几个微亨相当于几十欧姆的电阻,串联在基极回路对振荡起消极作用,如果本来振荡不强,断开天线初级回路会减弱振荡或停振

当天线初级处于谐振状态时,对于谐振频率之外的频率呈现低阻抗,对于振荡频率来说天线次级阻抗趋于0,起振更容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