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管子是否可代换

楼主(2021-01-23):
这两种管子是否可代换,有没有什么区别?多出的部分有什么作用?谢谢!

楼主:
对不起!图被挡了重发一张。

网友A:
我记得有一个网可以查电子元器件代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有一个网可以查电子元器件代换的

我想知道的是这两种管子的区别和是否可代换。不是这两种型号的代换。

网友B:
从原理来讲,管子代换需要考虑的参数有特征频率,最高耐压,最大耗散功率,最大电流。只要符合这几项关键数据就可以替换。楼主给出的这两种管子的差别只是栅极保护二极管的有无的差别,如果电路需要可以外接。使用上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原理来讲,管子代换需要考虑的参数有特征频率,最高耐压,最大耗散功率,最大电流。只要符合这几项关键数 ...

这两个管分别是从两个同是35W开关电源拆下来的开关管。不知可否直接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 代换要看电压  电流  内阻  开通电压 几个关键参数

下面那个 多出的是保护G 级的稳压管

特征频率,最高耐压,最大耗散功率,最大电流,都有些差别。但都是从35W的开关电源拆下的,不知可是否直接代换?栅极保护二极管有与没有应不会有影响吧?

网友D:
能够代换,性能基本接近

网友B:
这两个管分别是从两个同是35W开关电源拆下来的开关管。不知可否直接代换?

对于开关电源里面的场效应管需要考虑替代管子的信号关断时间或者叫电流下降时间(相当于特征频率这个参数)和被替换管子的这一参数是否接近,还有需要考虑一下管子的饱和电阻不大于被替换管子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够代换,性能基本接近

谢谢!准备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开关电源里面的场效应管需要考虑替代管子的信号关断时间或者叫电流下降时间(相当于特征频率这个参 ...

都是从开关电源拆下的,不会相差太远吧?!
你说的:信号关断时间和饱和电阻,在表上用什么表示?我还是查一下看看。

网友B:
信号关断时间和饱和电阻,在表上用什么表示?我还是查一下看看。

给你一个网页链接查看一下https://wenku.baidu.com/view/429 ... d8ce2f0166656a.html
主要涉及的参数:
RDS(on)(Max) 源漏通态电阻
Toff  关断时间
Tdoff  关断延迟时间
Tf  下降时间
Trr  反向恢复时间

网友E:
0760代2n65可以,2n65代换0760有点不够。2n65在老式的pc电源5sb电路上用的。现在都是模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网页链接查看一下https://wenku.baidu.com/view/429abd248f9951e79b89680203d8ce2f0166656a.ht ...

谢谢!看来还需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0760代2n65可以,2n65代换0760有点不够。2n65在老式的pc电源5sb电路上用的。现在都是模块了

谢谢提醒!另一个应该是7N65。我在第一图放错了!

网友:
一般开关电源管以大代小没问题的,以前修传真机单位购买的开关管品种繁多,
基本拆下什么型号配什么型号,后来我用6N60或90 / 11N90 二种管子(小电源和大电源)基本通吃,
个别用三菱管子的不能代换用原配或其它兼容的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另一个应该是7N65。我在第一图放错了!

一般维修代用关系不大,不过用7N65代替7N60耐压上可靠性 要高点,但相同条件下,温升也会高一点。因为7N65会比7N60的导通内阻要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