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关于高清地面波数字电视接收器机顶盒什么牌子好?

楼主(2021-01-23):
各位大神:想麻烦各位一下,那位能大神能帮我推荐一款  高清地面波数字电视接收器机顶盒  要质量好价格廉 先谢谢了

网友A:
近几年的液晶电视机都带地面波接收功能的。

网友B:
在我们这里,好像 高清地面波数字电视接收器机顶盒 是插卡收费的,不插卡收费的 不是高清的。如果你那里也是这样,你只能找当地的高清地面波数字电视接收器机顶盒 销售(或代理销售)部门。网上买的不一定能用,因为要本地的收视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近几年的液晶电视机都带地面波接收功能的。

我买的三星55的小一万块 没有地面波接收功能,当时考虑面板好,功能不说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我们这里,好像 高清地面波数字电视接收器机顶盒 是插卡收费的,不插卡收费的 不是高清的。如果你那里也 ...

谢  谢    先 生 了

网友:
我家创维电视自带此功能

网友(2021-06-04):
老电视就买万家旺吧,45快,再配一个自制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