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维修

楼主(2021-01-23):
修了一个超简单的电源,没有啥保护电路,

网友:
坏开关电源坏了什么现象?没有输出?电压不稳?…
你修了什么?换了元件了吗?

网友:
意思是换了个热敏电阻

网友:
看图片楼主换了热敏电阻和开关场管就搞定了

现在用63的不多。那楼主用63的ACV档串个0.1微法测输出端的波纹电压,空载和满载各测一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