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风扇集线器][P7][CPU温度触发USB风扇][FANHUB2]

楼主(2021-01-23):
1.场景1 - 外接USB风扇吹显卡

由于是关联CPU温度进行触发,所以最好不要吹到CPU散热器。(避免出现负反馈,陷入反复启停的循环)
可以搭配FANHUB1等等其他风扇集线器来使用,作为夏天酷热时候才拿出来的杀手锏。

2.场景2  - 外接USB风扇吹机箱

一般不考虑在侧面板装进风扇,因为排出的热量会被吸回去,图例中用外接风扇流通外部空气,使之成为一种选择。

3.场景3  - 单独作为低功耗平台的风扇控制器

CPU和电源使用3PIN风扇。大多数情况下,CpuFan插座不接风扇,主板也能按设置好的曲线输出调速信号。(BIOS里可能需要把风扇插座设置为PWM模式)
又或者CPU单独使用4PIN风扇,机箱和电源用3PIN风扇。
3PIN风扇电压在CPU低负载时5.8V,高负载时6.6V,电压虽然差距不大,风量还是有点差距的(能转和有一点儿风的区别)。

4.连接电缆和其他

12V和GND由SATA电源提供,所以连接主板的CPU风扇插座只需要两根线,一根转速信号,一根调速信号。

两个3PIN插座共用一颗HT7350,额定电流250ma。(可以负载两个额定电流0.15A的风扇,风扇的标称电压都是12V的,6.6V电压下消耗的电流要低一些)

管理5V输出的SGM2554A芯片,最大限流1.85A,额定电流1.1A。满足一般USB风扇的需求。

有一颗贴片LED指示触发情况。比如需要50%触发,首先在主板BIOS里设置一个49%的固定转速。然后用小一字螺丝刀,旋转电位器CpuTrigVolt至LED刚好灭掉即可。

为了防止CPU温度波动造成频繁的开关,触发后的状态改变不会马上进行,状态切换有最小时间间隔。
CPU温度从低到高,28秒后USB输出5V(3PIN风扇电压6.6V)。
CPU温度从高到低,14秒后USB输出关闭(3PIN风扇电压5.8V)。
注:如果有两次不足28秒的触发,触发间隔小于14秒,状态也还是会切换的。(用实例理解,CPU温度持续的波动,USB输出会保持开启)

PS:实际测试以后果然发现问题,几分钱的LM393比较器抗干扰能力差,触发不能稳定的分辨到1%占空比。重新打了样,输入部分换了LMV331。